EMC 不过-电路板接地问题

楼主(2017-04-20):
大神,
    目前有个产品去做EMC测试,辐射超标,大约在170~180的频段。电路结构是220V输入,经过外部购买的专用医用电源模块成24V再连接到电机控制板上。
   公司有个有经验的工程师提出了几点整改意见
1,调节电源模块的X,Y电容----看这个频段可能是共模电流引起的?
2,降低电机板的功率MOS开关速度
3,目前的接地方式是---机壳连接大地,电机板的地没有连接大地。---给出的建议是电机板的地用Y电容连接到大地。
  不知道以上建议如何。个人想法----电机板的地一定要接到大地吗?有何作用呢?
   烦大神给出意见和看法。十分感谢!

网友A:
完全同意三条意见.

特别之处:
电机板的地一定要接到大地吗?有何作用呢?
有作用, 电机外壳接地了, 电机绕组和外壳虽然是绝缘的, 但它们之间有着寄生的电容.
借助电机板的开关电路, 引入了对地的开关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