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12C5A的开漏输出问题

楼主(2017-04-20):
我需要控制一个模拟开关CD4066,高电平需要12V,本来打算用单片机的开漏输出,外接12V上拉,10K电阻,没想到高电平输出只有5.8V,比想象中的12差太多。

PS:不想用开关管去控制

网友A:
单片机io电压不应高于其Vcc

网友B:
CD4066是5V的电源,单机也是最高5V的,楼主怎么就控制12V的

网友C:
不想用开关管控制 就把CD4066的电压降到和MCU电压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想用开关管控制 就把CD4066的电压降到和MCU电压一样

主要是我要用4066来传输音频信号,是正负半周的,要不失真就必须给交流信号加1/2VCC,把整个交流信号抬到正半轴,又要保证信号的幅度,所以我用的是12V给4066.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想用开关管控制 就把CD4066的电压降到和MCU电压一样

5V供电,4066传输的太高了1/2vcc的正弦波幅度就只有2.5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io电压不应高于其Vcc

我用了开漏输出。开漏输出的特点就是可以实现不同的电平转换,以前用过开漏外接上拉3.3V,从而实现和DSP的3.3V通信的问题。

网友D:
1、IO虽然设置为开漏输出,但是由于IO分别对VDD和GND反接有二极管保护IO,所以,IO电压任何时候都不能高于VDD+0.5V,也不能低于-0.5V,否则就会呵呵。

2、4066切换音频最好是+-电源,你有+5V,再搞个-5V就可以了。不用我说怎么获得-5V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IO虽然设置为开漏输出,但是由于IO分别对VDD和GND反接有二极管保护IO,所以,IO电压任何时候都不能高于V ...

恰恰就是-5V不好弄。
我要用单片机来控制CD4066,如果用双电源供电,那么开启电平1=5v,关断电平0=-5v,5v好办,但是这个-5V怎么弄呀。

网友D:
控制电平还是CMOS电平,不需要-5V,-5V是给模拟开关的。
产生-5V太容易了,各种电路都有,或者MCU输出一个几十KHZ频率做电荷泵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电平还是CMOS电平,不需要-5V,-5V是给模拟开关的。
产生-5V太容易了,各种电路都有,或者MCU输出一个 ...

模拟开关使用手册上标注了,当使用双电源时,比如正负5v,那么开启电压是5V,关断电压必须是-5V.我以前第一次用模拟开关的时候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结果悲剧了。所以印象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