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新人发帖求问stm32程序有两个问题

楼主(2017-04-20):
本次程序设计是在stm32f030芯片,设计程序时出现两个问题,希望大神解答一下:
一:函数调用invalid 如下图1和图2:在主函数调用的时候出现以下warning,不懂如何解决,查看资料也没有准确的解决方法
二:在.h文件下书写如图3所示的结构体在.c文件中无**确调用(显示调用无效,找不到结构体)
在对应的.c文件中我也添加了对应头文件,求大神给个解答,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就是我写了一个程序,在usart2.h文件里定义了一个结构体,然后在对应的usart2.c里面无法调用,显示undefine,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usart2.c里面定义了一个函数,在usart2.h头文件里也进行了声明,在main.c里使用时出现了如图所示的warning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工程方便发过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方便发过来吗?

加我微信联系可以吗13270705075

网友B:
问题描述很迷糊啊,建议吧你的.C .H文件帖出来,大家才能看懂啊!

经过耐心看后,给你提点建议

.h文件中可以定义结构体类型,但最好不要定义变量或结构体,那样会引起重复定义

然后你函数不能调用,可能是没有声明的缘故,在.h中声明下就可以了!

只能帮这么多了!理解错了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描述很迷糊啊,建议吧你的.C .H文件帖出来,大家才能看懂啊!

经过耐心看后,给你提点建议

将.c .h main.c 都发过来了 工程我就不发了就是标准的f030文件,希望有点建议谢谢

网友C:
.h文件把要调用的函数前面加上extern

网友D:
声明函数时候你没有提供函数的类型和参数的类型。。

网友E:
变量不能调用的原因可能是,你需要在.C文件中定义,再对于.H文件中加exteren申明一下;然后在其他.C文件中使用,需要把申明的.H头文件加上;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函数不能调用的原因可能是,你没有在.H文件中什么;或者在其他.C文件中使用,需要把申明的.H头文件加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将.c .h main.c 都发过来了 工程我就不发了就是标准的f030文件,希望有点建议谢谢
...

你这个首先的问题就是已经重复定义了,你定义的一个结构体数组,一个结构体变量,都在usart2.h中!
然后main.c和usart2.c中同时都添加了头文件usart2.h!
这样在两个。c文件中相当于同时定义了这两个变量!
你编译时没有重复定义的报错?
先把这个改过来再说下面的问题吧!估计这个改了函数调用也可以了!

把变量定义放在.C文件中,在其他.c文件中要是有的话,用extern修饰变量即可!

网友F(2017-05-21):
进来学习学习,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G:
定义之后没有找到源文件。

网友G:
定义了相关的代码了?

楼主(2017-07-03):
引用 网友G:
定义了相关的代码了?

找到问题了,是因为函数顺序即调用顺序相关的问题,问题已经解决了,不懂怎么结不了帖子一直拖到现在,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