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测试:接触放电和气体放电测试失败

楼主(2017-04-20):
我公司的一个开发板,做-4KV的接触放电和-8KV的气体放电的ESD测试,但都是失败了,但是+4KV和+8KV测试都通过。我测试的时候都是直接放电到USB、以太网接口、HDMI这三个金属外壳,现在想请教各位大神,主要有哪些可能的原因

网友A:
静电放电,接触放电和空气放电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接触放电是直接对可触摸到的金属部分直接放电,电量的大小会决定进入泄放路径的不同。——4KV的电量相比较+4会大一点。那样更容易接触到主芯片。建议把地线铺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静电放电,接触放电和空气放电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接触放电是直接对可触摸到的金属部分直接放电,电量的大小 ...

-4KV的电量会比+4KV的电量大一些?  求解如何理解。

网友C:
增加地孔,加大释放静电的路径。

网友A(2017-06-09):
-4KV相比较于+4的电弧要大一点   电量也会大, 泄放路径也会不一样。建议把会Fail的地方的地线和整个大地连通,地线加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