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一步步教你怎么把STLink刷成CMSIS DAP

楼主(2017-04-20):
STLink,开发STM32、或者STM8,相信几乎所有人都用过,
这个东西是ST官方出的,支持所有的STM32、STM8单片机,
而且价格便宜,使用方便,老少皆宜,绝对是居家旅行的必备良品。

不过至于今天要说的CMSIS DAP,恐怕知道的人可能就少了,
相信很多人都眼熟CMSIS,这是ARM公司制定的标准接口,
百度百科上给出如下解释。
而CMSIS DAP就是CMSIS Debug Access Port;
是使用CMSIS接口的一种通用下载仿真器。

从官方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家伙支持所有的
Cortex内核,而且不分厂家。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docs/dapdebug/dapdebug_introduction.htm

这么好用的东西,ARM官方自然也是提供下载给大家,
如下,至于价格吗,对广大屌丝而言就有点难为情了,
https://developer.mbed.org/handbook/DAPLink

其实不光是ARM原厂推出了基于CMSIS DAP的下载器,
我们用的NXP的OpenSDA,NUCLEO上面的STLINK V2.1
都是他的变种,目前CMSIS DAP已经升级成为DAPLink,
在原先仿真下载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虚拟磁盘拖拽下载功能,
可以结合mbed(也是ARM的)实现在线编程,直接U盘下载程序,
不得不佩服ARM公司的前瞻性,从芯片到设计,最终到产品,
ARM给工程师打造了一套如此完整、又方便快捷的生态系统。

楼主:
好了,回到重点,说说怎们今天的主角STlink,相信这个几十块钱的东西,多数工程时候手上都会有,
让我们请出今天的主角,我手头上的是这种,

可以看到我们的STLink上有四个1.27的焊盘,
这是给STLink自身下载固件用的,
至于固件,网上已经烂大街,而且是原厂的固件,
支持在线自动升级,帖子最后也会附上。

从STlink的原理图上我们可以找到,这四个焊盘的定义,
其实就是我们给STM32下载程序用的SWD接口,
毕竟STLink就是用的STM32F103C8的单片机吗

对应引脚定义我们,自己引出排线来,
用另外一个STLink将固件下载进F103C8中,
重新接到电脑上就成了,看下图

可以看到我们识别到了,一个USB串口,
还有两个USB设备,我用的Win系统,
都没有显示出来时CMSIS DAP设备,
不过好在Keil认识他们,

可以看到,在Keil下,已经成功找到了我们的单片机,
注意下载的时候要严格按照红框标出的参数设置,
其他的不行,应该是固件不支持的原因,等以后在研究吧。

下载了一次程序测试了一下,可以达到10Mb/s的速度,
是不是很快了,问题是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可以支持所有的Cortex内核的单片机,
不管你是ST的、GD、NXP还是Nuvoton的,统统可以用,
理论上是连Cortex-A系列的处理器也是支持的,
而且支持Keil、IAR以及ARM DS-5开发环境。

看一下,Keil下在线调试也是没有问题了,
用的是STM32F103VE的目标芯片。

楼主:
说着了这么多,忘了告诉大家STlink刷完之后的引脚定义了我们STlink修改前后,引脚定义是完全相同的,
只不过我们原先STM8的引脚就不能用,因为STM8不是ARM内核的。
下图是我们程序中关于引脚的的定义,大家可以研究研究。

其实不光是我大天朝山寨的STLink,
官方原版的STLink也是同样可以的,

同样我们的NUCLEO自带的STLink V2.1也是没问题的,
下载的接口在背面,默认跳线电阻都没有焊接,
不过NUCELO不建议折腾,因为没有STLink V2.1的固件,
NUCLEO刷过之后是没法回复会STLink V2.1的,
只能恢复到V2.0,没有虚拟磁盘功能了,我的就折腾坏了。
况且STLink V2.1本就是CMSIS DAP的变种,完全没必要折腾。

最后附上我们的烧录文件,我用的V3版本的。

这个是用于烧录的固件
这个适用于恢复STLink的固件,支持自动升级

这是网友们将CMSIS DAP移植到STLink上的源代码,
我自己在MDK4.74环境下编译过,完全没问题,
这是最新的CMSIS DAP源代码,已升级为DAPLink,
NXP的OpenSDA的固件官方是开源的,看下面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708460-1-1.html

最后郑重感谢网上参与移植的大牛们,
包含但不仅限于X893、allankliu、steeven等同志,
同时也声明CMSIS DAP是遵从Apache 2.0 开源的,
因此不存在盗版的问题,大家放心折腾

网友A:
楼主有在ARM DS-5上面测试过吗?

网友B:
非常不错,我收藏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在ARM DS-5上面测试过吗?

没有,不过官方的说明里说是支持的。
如果不支持多数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在就是STlink刷固件后不支持JTAG模式,
不知道为啥。

网友C:
我有stlink V21的固件

网友D:
不错。不过貌似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stlink V21的固件

还真有大神啊,
大神传我一份吧,
多谢你啦。
37772594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过貌似用不到

必要的时候,会用到的

网友E:
nucleo不是自带STLin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nucleo不是自带STLink吗?

nucelo自带的是V2.1,
这个版本的固件是没有公开的。
强烈不推荐刷固件,
因为刷完了就刷不回来了。

网友F:
STM32: 关于ST-LINK/V2-1 BOOTLOADER

https://www.brobwind.com/archives/1136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M32: 关于ST-LINK/V2-1 BOOTLOADER

https://www.brobwind.com/archives/1136

都是分析的,还没有人具体搞出来,
不过似乎搞出来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网友G:
ST-LINK/V2-1 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LINK/V2-1 BOOTLOADER

我去,大恩真乃神人也,
这都搞得到,能说说怎么弄到的吗??

网友F:
难道是刷入一个木马来实现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难道是刷入一个木马来实现的吗?

當然是刷入木馬來實現的.這可花了我一個月的時間.也弄壞了三個Nucleo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當然是刷入木馬來實現的.這可花了我一個月的時間.也弄壞了三個Nucleo板.

我也搞坏了三个板子。

网友H:
你试试自己移植一个.可以带大家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试试自己移植一个.可以带大家玩玩.

正在瞎搞,目前还没有结果。

网友I:
速度能这么快?值得把手上的 stlink 都刷一刷

网友J:
非常謝謝 詳細解說 與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速度能这么快?值得把手上的 stlink 都刷一刷

速度确实挺快

网友K:
有空做一个玩玩,谢谢分享

网友L(2017-09-17):
好绝望啊 ,没有显示出来串口 但是显示出来没有CMSIS DAP CDC这个驱动没有  然而仿真下载都好使 哈哈哈哈 求解救

网友M:
我的ST的开发板,应该是板载的ST LINK可以这样设置吗?

网友N:
刷成这个有什么用,应该还是T-LINK,况且ST-Link功能很强。

网友O(2018-04-07):
为什么我的刷了,keil识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为什么我的刷了,keil识别不了

静下心,跟这上面的步骤一步一步来。
可以学学大神的精神,折腾坏三个ST-LINK,
就搞明白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静下心,跟这上面的步骤一步一步来。
可以学学大神的精神,折腾坏三个ST-LINK,
就搞明白了。

网友Q:
标记一下,以后用

网友R:
長知識!長知識了!

网友O(2018-05-16):
多谢分享!!!
经过我多次尝试终于能够使用了,但是为什么CMSIS-DAP不能自动复位?每次下载完成够需要手动复位

网友S:
谢谢楼主无私人奉献

网友T:
引用 楼主:
说着了这么多,忘了告诉大家STlink刷完之后的引脚定义了我们STlink修改前后,引脚定义是完全相同的,
只不 ...

感谢楼主,也感谢各位大牛。好东西。

网友U(2018-08-28):
能拖拽下载吗?没看到您演示!

网友V(2018-11-27):
引用 楼主:
说着了这么多,忘了告诉大家STlink刷完之后的引脚定义了我们STlink修改前后,引脚定义是完全相同的,
只不 ...

楼主可否重新共享一下这个文件CMSIS-DAP-master-源代码.zip,链接下载文件错误。谢谢!wabchang@126.com

网友W(2019-03-13):
你好楼主,帖子里的附件下载下来显示损坏,请问可以重新分享一下吗?

网友X(2019-04-22):
这个是用于烧录的固件
这个适用于恢复STLink的固件,支持自动升级

这是网友们将CMSIS DAP移植到STLink上的源代码,
我自己在MDK4.74环境下编译过,完全没问题,
这是最新的CMSIS DAP源代码,已升级为DAPLink,
NXP的OpenSDA的固件官方是开源的,看下面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708460-1-1.htm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感谢,正在折腾realtek的wifi芯片,不知道是否可以成功!

网友X:
感谢,目前可以识别,就是要装驱动

网友Y:
请问自带的串口是哪两个口

网友Z(2019-09-11):
经测试,改为CMSIS DAP后,对STM32单片机很好使,具备下载和调试全功能;测试了GD32F130,只能下载,运行仿真,即提示cannot access target, shutting down debug session。还望高手解决,使该工具支持更多的单片机。谢谢!

网友AA:
stlink v3出来了,有大神感兴趣适配一下吗?

网友AB(2019-10-15):
刷完之后问一下,有单独的编程工具软件吗?还是只能在编译器利用?

网友AB:
实际测试。V3固件适用于ST-link V2 版本,也就是原版的。下载速度比原来快,原来最高速度是4M,现在是10M,多了一个COM口,仿真没有试。
不过有个小情况,就是用SWD模式,原来ST-link V2 勾选上下载完成自动启动程序,就能启动。 刷成DAP之后,需要在原来JTAG中连接17脚的RESTE 引线,才能实现下载完成自动运行代码功能。

网友AC(2020-04-15):
太high了,一不小心自己刚买了个CMSIS烧录器

网友(2022-05-18):
我的是101C8,不知道USB功能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