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请教运放电路问题

楼主(2017-04-20):
各位好:
    我画了一个输入2ma-20ma的电流,输出是0-3.3伏的电压的运放,不知道对不,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电路图如下:先谢谢了

网友A:
电路没有问题啊, 具体器件参数没有帮你核算, 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我现在就想知道我参数算的对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就一个简单的同相放大,自己算算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有问题啊, 具体器件参数没有帮你核算, 是可以实现的.

他这个应该是输入电流*R85,然后再同相放大吧。我觉得应该直接电流-电压转换,这样好点,用两级放大,反正这个芯片有两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我现在就想知道我参数算的对不。

想看看你的参数算得对不对, 可以请电路仿真器帮忙呀.

我一般遇到计算完感觉还有疑问, 不太放心的时候, 就会花点时间, 把电路搬到仿真软件里去跑一跑.
象你这情况, 发一个三角波信号到输入端, 对比输入输出信号波形就可以验证了

要多掌握一些设计的辅助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看看你的参数算得对不对, 可以请电路仿真器帮忙呀.

我一般遇到计算完感觉还有疑问, 不太放心的时候,  ...

烦请提供一个这样的软件。谢谢

网友C:
这电路有问题,应该加个电阻

网友A:
论坛里玩这个的人很多啊
PSPICE 这是教科书级的,
TINA  很强劲的免费软件
MulitiSim  老资格的了

网友D:
电压保持稳定的就OK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