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TI和NXP电平转换LSF0108还是txB0108还是gtl2003还是nvt2006还是74LVC...

楼主(2017-04-20):
大神你们好。

之前做一个总线电平转换设备。发现TXS0108不能用。不知道是驱动能力弱还是对线的阻抗,寄生电容有影响。

3.3V的电压只有2V左右了。而且失真严重。

1:买了TXB0108之后焊上去问题依旧。

2:增加上啦电阻300欧到1M都试了,没效果

3:增加下拉电阻300欧到1M都试了没效果。

4:增加200欧端接电阻。高电平电压依然不是3V而在1.5到2V左右 偶尔会是0.几V。a

100KHz都不行。

现在想更换txs芯片。adi和maxiam的不考虑了。

可选的有

TI:

LSF0108,GTL2003

NXP:

GTL2003,NVT2006,74LVC(H)2T45

其中74LVC(H)2T45是肯定没问题的。jlink和很多jtag设备都是这个芯片。但是需要方向控制。很麻烦。

不想用。然后请教下TI的大神:

在目前总线主要uart这种情况下。用那个肯定可以使用正常工作呢。多谢。txs和txb以及肯定不行了。

参考:

多谢各位。

网友A:
@airwill 这个徐工应该搞过

网友B:
TXB0108 是一个性能非常好的电平转换器件. 内部还使用 one shut 电路来提升信号的转换速度.不过它对应用的要求也挺高, 特别是输入的驱动能力. 我想楼主的问题应该就在这里

8.3.2 Input Driver Requirements
For proper operation,the device driving the data I/Os of the TXB0108 must have drive strength of at least ±2mA

关于上下拉电阻
8.3.5 Pullup or Pulldown Resistors on I/O Lines
The TXB0108 is designed to drive capacitive loads of up to 70 pF. The output drivers of the TXB0108 have low dc drive strength. If pullup or pulldown resistors are connected externally to the data I/Os, their values must be kept higher than 50 kΩ to ensure that they do not contend with the output drivers of the TXB0108. For the same reason, the TXB0108 should not be used in applications such as I2C or 1-Wire where an open-drain driver is connected on the bidirectional data I/O. For these applications, use a device from the TI TXS01xx series of level translators.

这里明白的说明, 信号线上不允许使用 上下拉电阻来强制高阻条件下的电平 (不低于 50K).

This device can only translate push-pull CMOS logic outputs. If for open-drain signal translation, please refer to TI TXS010X products.

总结: 由于双向传输存在互锁方面的问题, 各种器件都有解决办法. 这个器件采用边沿检测和脉冲驱动的办法实现信号转变, 这样要求输入信号有较强的驱动能力, 也就是在 TXB0108 的输出信号上输出相反信号(超过 TXB0108 的输出能力).
为此: 你可能需要增加一个驱动缓冲去驱动 TXB0108

网友B:
JTAG 信号的方向是确定的, 我也推荐使用 74LVC(H)2T45
如果 SWD 信号, 那么那个 SWDIO 信号就是双向的, 需要考虑这个双向信号传输问题了

网友C:
这两性能的差别也忒大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