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iMX6开发板烧写Android系统

楼主(2017-04-20):
平台:迅为-imx6开发板
系统:Android 4.4系统

镜像文件在光盘目录04_源码_android4.4 文件系统”下。将其拷贝到前一小节解压的
得到目录的Profiles\MX6Q Linux Update\OS Firmware\files\android”文件夹下,如下
图所示。
打开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_V2.0\Mfgtools-Rel-1.1.0_121218_MX6Q_UPDATER”目录下的“cfg.ini”文件,如下图所示(如果烧写过 Qt
则需要修改恢复为默认烧写 Android的配置)。
双击打开MfgTool2.exe”,如下图所示。
MfgTool2 工具如下图所示。
使用 OTG 线连接开发板 OTG 接口和 PCUSB,设置为 OTGUSB)模式,启动开发
板,MfgTool2 工具识别到新的设备,如下图所示。
然后单击击按钮Start”,开始烧写,如下图所示。
烧写过程中可能出现如下图所示的弹框,点击取消即可。
大约 3-5 分钟之后,烧写完成,如下图所示。
如上图所示,单击按钮Stop”,然后欧单击“Exit”。接着拔掉和 PC 连接的 OTG
线,开发板断电,设置为 eMMC启动。再上电,开发板就可以正常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