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硬件SPI驱动74HC595

楼主:
  一直对STM8S的硬件SPI感兴趣,但没有真正使用过,以往都是用IO口模拟,这次刚好有个板子上有两个595驱动的8位LED数码管,就在上面试了一把,把过程记录一下。

      硬件接线图:

595是数据接收器件,所以MCU只用了3条线与之相连,分别是MOSI接SER,SCK接CLK,NSS接RCK。其实这里RCK可以用其他的IO口的。
      相关的代码:

      LOCAL uint8 DISP_BUF[8]={0,1,2,3,4,5,6,7};             //显示缓冲区
      PUBLIC uint8 DISP_TAB[]=                                      //显示码表
      {
               0x14,0xD7,0x4C,0x45,0x87,0x25,0x24,0x57,0x04,0x05,0x06,0xA4,0x3C

      };
      相关的IO口设为上拉输出
      LOCAL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DeInit(GPIOC);
          GPIO_Init(GPIOC,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DeInit(GPIOE);
          GPIO_Init(GPIOE,GPIO_PIN_5,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

      SPI初始化
      LOCAL void spi_init(void)
     {
          SPI_DeInit();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SPI, ENABLE);

          SPI_Init(SPI_FIRSTBIT_LSB,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MODE_MASTER, SPI_CLOCKPOLARITY_LOW, SPI_CLOCKPHASE_1EDGE, SPI_DATADIRECTION_1LINE_TX, SPI_NSS_SOFT, 0x07);
          SPI_Cmd(ENABLE);
      }

      显示程序
      PUBLIC void DISP_Display(void)
      {
          uint8 i,dig = 0x80;

          for (i=0;i<8;i++)
          {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while (SPI_GetFlagStatus(SPI_FLAG_TXE) == RESET);
              SPI_SendData(DISP_TAB[DISP_BUF]);
              while (SPI_GetFlagStatus(SPI_FLAG_TXE) == RESET);
              SPI_SendData(dig);
              while (SPI_GetFlagStatus(SPI_FLAG_TXE) == RESET);
              GPIO_WriteHigh(GPIOE,GPIO_PIN_5);
              delay(20);
              dig >>= 1;
          }
      }

楼主(2017-04-20):
编译运行,出现的字符如下:

用示波器看了下,MOSI脚和SCK脚的波形正常。猜想是硬件SPI的速度太快,595跟不上。于是修改代码,在两次发送数据之后都延时一下。
      PUBLIC void DISP_Display(void)
      {
          uint8 i,dig = 0x80;

          for (i=0;i<8;i++)
          {
              GPIO_WriteLow(GPIOE,GPIO_PIN_5);
              while (SPI_GetFlagStatus(SPI_FLAG_TXE) == RESET);
              SPI_SendData(DISP_TAB[DISP_BUF]);

              delay(500);
              while (SPI_GetFlagStatus(SPI_FLAG_TXE) == RESET);
              SPI_SendData(dig);

              delay(500);
              while (SPI_GetFlagStatus(SPI_FLAG_TXE) == RESET);
              GPIO_WriteHigh(GPIOE,GPIO_PIN_5);
              delay(20);
              dig >>= 1;
          }
      }

楼主:
再次编译运行,显示如下:

    结论:
        1. STM8S 硬件SPI的速度较快,实际应用的时候需要考虑外部设备的响应速度问题。
        2. while (SPI_GetFlagStatus(SPI_FLAG_TXE) == RESET);只能保证每次SPI发送数据前,发送缓冲区是空的,即上次数据已经发送完成,但不能保证外部设备正确接收了数据。

网友A:
这个方法真好,用便宜的常用芯片,搭建了功能强大的驱动器。

网友B(2022-08-16):
大佬,为什么我按你的方法去驱动一位数码管,发送的数据的也不准确呢?

网友C:
74HC595好久没用过了。

网友D:
这个简单多了。

网友E:
模拟Io口比这个简单的。

网友F:
为什么要用spi呢?

网友G:
硬件SPI好用吗

网友H:
SPI硬件电路怎样设计

网友I:
SPI 与74HC595怎么传输数据

网友J:
双74HC595驱动8*8点阵

网友K:
SPI控制两个74HC595控制四位数码管

网友L:
软件模拟的SPI和硬件SPI哪个速度比较快

网友E:
用软件SPI和用硬件SPI有啥区别?

网友M:
spi 怎么进行设备硬件的初始化

网友N:
stm32怎样驱动74hc595

网友O:
怎样用74HC595控制数码管?

网友P(2022-10-05):
使用HAL 库的SPI实现74HC595芯片控制

网友Q:
6个74hc595级联驱动6个8位数码管,显示乱码

网友R:
用spi方式驱动74hc595,595接的是共阳数码管

网友S:
STM32f103 的spi控制74HC595显示程序问题

网友T:
软件SPI和硬件SPI控制74HC595,可以。

网友U:
多个74hc595 串行输入SER并联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