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F3或103F3 IIC引起单片机复位

楼主(2017-04-20):
STM8S003F3或103F3  IIC引起单片机复位
   最近使用这颗MCU开发了一款电压取样板,AD转换使用的是MCP3421(因为精度要求高,所以没有使用单片机内部AD转换),打样回来后测试发现一个现象。使用串口工具与之通讯,通讯指令时间间隔越快,单片机出现复位现象越容易发生,而且是单片只要一复位就会一直出现复位状态,就好像我们常见的开关电源输出短路,打嗝一样。出现这种现象后只有单片机重新上电才能恢复正常。如果串口工具间隔2秒发送一次指令与之通讯,有时候也会复位。当有两种状况:1、可能复位一下就工作正常了。2、一直出现复位状态。如果断开与之相连的MCP3421和SDA与SCL上拉电阻,不管怎么快的速度发送指令,单片机一直正常工作不会出现其他状况。
网上看到有人说003和103的IIC通讯不稳定不如直接用IO口模拟好,请教真的是这样吗?还是另有原因,请高手指点。

部分原理图

网友A:
IIC引脚是OD的,所以外部输入应该是不会影响的,除非楼主接了非OD的外设。

楼主的原理图并没有发上来

网友B:
1.图片要以附件方式上传的。
2.不记得谁说的I2C有问题,我用的IO模拟,楼主的这个问题,我确实多次见别人反应过。

楼主:
部分原理图,帮忙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在线等,还望高手指点

楼主:
补充一点,如果不进行串口通讯,单片机一直工作正常。不会出现复位现象,是不是与串口通讯有某种关联啊。

网友C:
新唐现在出了一款N76E003AT20,18Kflash,双串口,10万次擦写.管脚兼容STM8S003F3P6,性价比超高哦, 有兴趣的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D:
观察一下供电,看看是不是供电不足引起的欠压复位。

网友E:
可能是电源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E:
电压取样板存在问题,电压不稳定造成复位。

网友F:
单片的5V电源加个10uF的小电容试试看。。

楼主:
以上大家的建议我都试过,还是一样没有改善。现在发现当出现反复复位现象时,用镊子短路RM6故障解除,怀疑是I2C工作电流太小,把RM6阻值减小到1K,还是一样。难道阻值还要减小吗?单片机手册和我的AD转换IC手册上都说上拉电阻阻值1--10K之间

楼主:
问题解决了,I2C的外设时钟频率设置到40M,SCL时钟50KHZ试机几天,一切正常。

网友G:
I2C与复位应该没有太大关系,与线上的上拉电阻关系也不大吧。
程序上开启了看门狗,I2C打开时死掉了,而引起了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