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boost 电路设计疑问

楼主(2017-04-20):
大家好!
有一个低功耗开关阀门的产品, 是2个5号电池供电。

需求是,做一个Boost 电路, 将3V电压升至8V~12V , 然后通过打开H桥 来控制电磁阀门  的开关。

电磁阀门需求8V  1.3A  驱动。

在网上看到boost 电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问题是 boost 电路中的 电感电容 mos 管 该如何选型?

单片机PMW 的输出应该 控制在多少?

谢谢!

网友A:
电磁阀需要8V/1.3A驱动,你用两节5号电池?
需知Boost电路输出功率不可能大于输入功率,即效率一定小于1。假定效率75%,你算算那两节5号电池需要提供多大电流?

网友B:
5号电池大约只能给出几百毫安的电流。

网友B:
用2只14500的锂离子电池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电磁阀瞬间吸合就可以,C1用2200uF或更大,当C1充饱电压到达电磁阀额定电压或不大于极限电压之时,瞬 ...

大侠,我看过别人 的产品 人家就是加一个很大的 电解电容!
但是我不知道原理是什么?

你愿意接这个项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只14500的锂离子电池应该可以。

不能用锂电啊,锂电的话有点怪,毕竟是家用的燃气阀开关,如果用锂电到时没电不是需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需要8V/1.3A驱动,你用两节5号电池?
需知Boost电路输出功率不可能大于输入功率,即效率一定小于1。 ...

确实普通干电池 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输出电流,那么多接两个, 比如四个5号电池, 串联两个,再并联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我看过别人 的产品 人家就是加一个很大的 电解电容!
但是我不知道原理是什么?

“人家就是加一个很大的电解电容!”
那就是说,该电磁阀只需要动一下,然后就不需要耗电了。
电磁阀动一下所需要的能量,靠电池通过Boost升压,储存在电解电容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我看过别人 的产品 人家就是加一个很大的 电解电容!
但是我不知道原理是什么?

说原理,就是电容储能。
这个方法,和照像机的闪光灯是一样的。

网友B:
有没有听说过“电机阀”?
小电机减速再推动阀,只需要很小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电磁阀瞬间吸合就可以,C1用2200uF或更大,当C1充饱电压到达电磁阀额定电压或不大于极限电压之时,瞬 ...

大神,有个问题我一直没弄明白,给C1充电,要判断C1充饱电或者达到某个电压,应该使用ADC吧,
但如果单片机是3.3V 供电的,它不可能测到大于3.3V的电压,必然要对被测电压进行分压测试,但是一分压,那么测试C1是否充满电时,不就对C1进行放电吗?

所以到底应该如何判断C1是否充满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就是加一个很大的电解电容!”
那就是说,该电磁阀只需要动一下,然后就不需要耗电了。
电磁阀动一 ...

是的帮主!

但是我对boost电路不熟悉,电感应该选择多大,驱动信号PWM应该多大频率,C1应该选择多大的电容才能实现瞬间放电能够驱动电磁阀 吸合?

另外如何判断 C1 已经充到 目标电压? 如果单片机是3.3V 的低电压单片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能是要做燃气点火这类的吧?这类驱动电池阀的电源,只负责对电池阀吸合提供电流,电池阀维持电流靠热 ...

你好,不是燃气点火,是一个阀门来的!
需要一个瞬间的脉冲,电压需要达到8V左右,电流达到1.3A

不用维持的,就瞬间可以!

但是我不懂boost 电路设计,不知道boost电路 电感和电容的选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听说过“电机阀”?
小电机减速再推动阀,只需要很小的功率。

电机阀???这是需要低功耗的, 电机阀是低功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帮主!

但是我对boost电路不熟悉,电感应该选择多大,驱动信号PWM应该多大频率,C1应该选择多大的电 ...

Boost电路,三极管驱动由单片机产生?
电路高级了啊!

先说电容C1需要多大。
你的电磁阀要求8V/1.3A,这是功率。你的电磁阀动作所需要的时间乘以此功率,是动作一次所需要的能量。电容储能,要大于电磁阀动作一次所需要的能量。这是最低要求,只能作为参考。
但你的电容向电磁阀放电时,并非总是保持一定电压。随着电容放电,端电压会降低。所以,电容C1用多大充电后储能才可以使电磁阀可靠动作,需要实际实验。可以肯定,比前述计算出的电容量要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阀???这是需要低功耗的, 电机阀是低功耗吗?

它在ON和OFF状态都不需要动力,只有从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转换才需要动力。
(它的ON和OFF可以静态保持住)

网友E:
可以设置计算条件为,空载初始充电12V,0.2秒后放电至1/2即6V。粗粗一算,C值也得k5推的10倍。

网友F:
楼主是在做气表么?我座气表12年了,你的方案可能很糟糕,请先说下你的需求,为什么要用电磁阀?需要驱动时间多久?另外你就是做到8V 1.3A,本安认证能过么????????????

网友G:
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

网友H:
为何不用锂亚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在做气表么?我座气表12年了,你的方案可能很糟糕,请先说下你的需求,为什么要用电磁阀?需要驱动时 ...

版主,不是气表,。
是一个燃气阀开关,瞬间吸合的类型。8V 1.3A 是 燃气电磁阀厂商给的参数。

其实需求就是 瞬间输出一个8V的脉冲,可以持续150ms 左右便可驱动 电磁阀(吸合和弹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在ON和OFF状态都不需要动力,只有从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转换才需要动力。
(它的ON和OFF可以静态保持 ...

什么型号? 能共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st电路,三极管驱动由单片机产生?
电路高级了啊!

L1  和D1 应该选什么类型的?

PWM 应该多大???

另外 如何 检测C1  已经充到额定 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最好是实測,当初跟你一样,直接換算成电阻负载,但实际还有电感成分,代表瞬间小于额定电流。当初用1 ...

问题是 PWM (Q1 的开关频率)应该保持多少?

如何检测C1 已经充到 目标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L1  和D1 应该选什么类型的?

PWM 应该多大???

先确定用多大电容,充电到多高电压,可以保证你的电磁阀可靠动作,然后再说元器件选用以及PWM频率等等。
至少,说明书要求150ms,用K5推荐的2200uF两支并联肯定办不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版主,不是气表,。
是一个燃气阀开关,瞬间吸合的类型。8V 1.3A 是 燃气电磁阀厂商给的参数。

那只能靠电容储能来做了,可以选择升压芯片,比你用软件写多不了几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只能靠电容储能来做了,可以选择升压芯片,比你用软件写多不了几毛钱。 ...

你的意思 是 开关 升压IC  然后对 电容充电???
请问 那如何检测电容 是否充到目标电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 是 开关 升压IC  然后对 电容充电???
请问 那如何检测电容 是否充到目标电压?  ...

电阻分压以后AD,或者等足够长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阻分压以后AD,或者等足够长的时间。

你说用升压IC  不靠谱,低功耗电路,升压IC 功耗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它在ON和OFF状态都不需要动力,只有从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转换才需要动力。
(它的ON和OFF可以静态保持 ...

跟磁保持继电器一样的性能吗?

网友I:
这么大的电容的漏电流必须小,低压大电介电容漏电少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用升压IC  不靠谱,低功耗电路,升压IC 功耗大!

你不用的时候不会关断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跟磁保持继电器一样的性能吗?

电机经过减速推动阀。
电机停下来阀是不会退回去的,因为减速比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不用的时候不会关断啊?

兄弟, 用升压IC  的方案 不可行喔!

我试验过了!!! 虽然功耗上 使用启动/关闭 升压模块的 做法 是可行的, 是可以节省功耗的!
但是 检测 实际效果 确实不怎么可行!

C2 我用的是1000uf 的电容, 启动升压IC MT3068 的时候, 电容两端确实是有 8V的 电压,
但是关闭 升压模块之后, C2两端的电压降低特别快!

也就是说, 我启动升压模块之后, C2两端的电压是8V ====》然后关闭升压模块====》 打开H桥电路 用于 驱动 电磁阀 (由于电压降低很快, 根本没有力气打开电磁阀)

而且  如果一直说的如何检测 电压已经升到目标电压的问题,也是存在的, 用ADC 去检测分压后的值,  一分压,实际上C2 已经降得很厉害!!!

网友J:
每天积累一点点~加油

网友F:
你为什么要关了升压再动作阀门呢?不能开着升压驱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电磁阀瞬间吸合就可以,C1用2200uF或更大,当C1充饱电压到达电磁阀额定电压或不大于极限电压之时,瞬 ...

老铁!!!

这 个电路 这样设计 OK 把!??? 只是 L  应该选多大? 蓄能的电容又该选多大?

H_EN 应该输出多少???

楼主(2017-05-21):
你好!!
我发现不单单电压要升上去, 输出电流 也有要求 ,1.3A。  不然就算电压到了12v
同样驱动不了 电磁阀~~~~

就好比静电 有几万付,但是电流很小 也是没什么用的!

不知道你提供的这个电路电流 能输出多大, 在升到12V 的情况下!!!!

网友K:
超级电容供 LZ 参考:
360 百科:超级电容器
超级电容国内生产厂家:锦州凯美能源

建议 LZ 先找几个超级电容来试试,
存满电之后能不能驱动电磁阀。

网友K:
假设使用 2 个 SE-5R5-D 超级电容串联,
存满电时为 11V,1.3A 恒流放电到 8V,历时 0.15s,
则总电容量估计值为:
C = 1.3 / [(11-8) / 0.15] = 0.065 F
单个电容量估计值为:
2 × C = 0.13 F
可选用 0.22F (含)以上的电容。

网友K:
具体方法是将电池电压通过 DC - DC 升高进行恒流充电。
只要充电时间允许,应尽可能使用小的充电电流。
因为电池放电电流越小,使用寿命越长。
很有可能是指数规律的(没有实际测试过)。

网友K:
超级电容充电电路或可参照下列**中的图 3 电路进行设计:
两种 MC34063 升压芯片的电路设计方案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K:
超级电容充电电路或可参照下列**中的图 3 电路进行设计:
两种 MC34063 升压芯片的电路设计方案分析
...

普通大一些的电容不可以吗?  一定要超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办法,用3伏特电池,楼上实际上是考慮电池內阻之後仅剩1.98V是Vin,效率约92%以下,而平常只能输出供应 ...

电池串联,需要很多个!!!如果是12v的话,那串联太多了!!!

而且,普通电池 是顶不住1.3A 的电流需求的, 这样电压还是会下来!!!!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超級电容能否允許瞬间或更长时间的大电流放电,本身就是个问题,安全性的考量和元件耐用性,不能忽视。数 ...

N 年前玩过一个小游戏:
用稳压电源对超级电容充满电,
然后用作直流小电机电源,能开闭。一次开闭持续数秒时间。

LZ 宜向超级电容厂商就放电特性等指标进行咨询。

网友K:
引用 楼主:
普通大一些的电容不可以吗?  一定要超级电容???

普通大电容或许也可以,确实应作为一个不同的选项进行对比:
性能、体积、价格……

充电电路设计时,需留意在升压电路不工作时,大电容不应有放电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普通大电容或许也可以,确实应作为一个不同的选项进行对比:
性能、体积、价格……

目前我用电感和二极管撘了个升压电路, 电压是升上来了,但是电流跟不上,根本驱动不了电磁阀!

网友K:
使用大电容方案的目的是为了大幅延长电池的寿命。

下面做个简单估计。
不使用大电容的情况下,电池的放电电流为:
8V × 1.3A / (1.5 × 0.85) = 8.157A
使用大电容时,假设有足够的充电时间;电池放电电流为 1 mA,
则电池寿命是不使用大电容时的 Exp(8.157 / 0.001) = 3.468E+3542 倍。

参考电池放电数据重新做了个估计,大概是 3000 倍的样子。

网友L:
没给你计算结果,给你个近似的例子,有详细的计算方法。你对照公式各要求套一下即可。

网友K:
引用 楼主:
目前我用电感和二极管撘了个升压电路, 电压是升上来了,但是电流跟不上,根本驱动不了电磁阀! ...

非常有可能是电池放电能力不足造成的……

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
用一个 10A 以上的稳压电源调到 3V,
然后接上升压电路驱动电磁阀。
如果能正常工作,表明是电池的问题;
否则是升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非常有可能是电池放电能力不足造成的……

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

使用稳压电源3V 供电可以。

另外 电压需要升压到14V 才能打开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给你计算结果,给你个近似的例子,有详细的计算方法。你对照公式各要求套一下即可。

大侠,请问Ts  是什么意思? 1/4000???这个是什么值来的?

1mF 那么 就是1000uF 是吧!!!

还有升压 所需的时间  取决于什么?  是PWM 的占空比? 还是什么?

网友L:
引用 楼主:
大侠,请问Ts  是什么意思? 1/4000???这个是什么值来的?

1mF 那么 就是1000uF 是吧!!!

TS就是频率的倒数,即斩波周期了,所以就有1/4000,1mf是1000uf,升压时间跟电感电容和开关周期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使用大电容方案的目的是为了大幅延长电池的寿命。

下面做个简单估计。

你说得对, 使用大电容 的目的 就是 为了延长电池的寿命,如果一下子从电池拿1.3A的电150ms。电池很快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TS就是频率的倒数,即斩波周期了,所以就有1/4000,1mf是1000uf,升压时间跟电感电容和开关周期都有关系 ...

大哥, 我目前的频率是200KHz,  ,3v 升压到15V,  电感用的是330uH,负载电阻是6~7Ω
D占空比也是0.8 ,纹波按照0.2%, 算出来 C 的取值是330uf

H桥输出驱动脉冲 持续时间100ms
但实际上,电压升到15V ,C 用 2200uF 都无法去打开电磁阀,

C 目前并到5500uF 才稍微可以。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大哥, 我目前的频率是200KHz,  ,3v 升压到15V,  电感用的是330uH,负载电阻是6~7Ω
D占空比也是0.8 , ...

建议一并参考 44# 的方法计算电容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K:
建议一并参考 44# 的方法计算电容容量。

Hi jack!!!

按照44 楼 你的方法去计算电容 容量:

假设使用 2 个 SE-5R5-D 超级电容串联,
存满电时为 11V,1.3A 恒流放电到 8V,历时 0.15s,
则总电容量估计值为:
C = 1.3 / [(11-8) / 0.15] = 0.065 F
单个电容量估计值为:
2 × C = 0.13 F
可选用 0.22F (含)以上的电容。

我这边的情况是 升压到15V  ,恒流放电至3V , 放电持续0.15s , 放电电流1.1A
那么C = 1.1 / [(15-3) / 0.15] = 0.01375  F
单个电容量估计值为:
2 × C = 0.0275 F
那是不是 27.5mF

就是说这个电容要大到   2750 000uF  ?????( ⊙ o ⊙ )啊!!!!!
而目前 我使用220uH 的电感 和 5500uF 电容  80%的占空比  去升压  升到15V 都 需要耗时25s 左右!!!

如果选用以上说的 2750 0000uF 的电容,估计开一次电磁阀 要等上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能是要做燃气点火这类的吧?这类驱动电池阀的电源,只负责对电池阀吸合提供电流,电池阀维持电流靠热 ...

大侠!!!!

但是我这个阀 有点 胖!!!!

驱动电流要1.1A  持续100ms 以上!!!!

这个真让人蛋痛!

200KHz  80%的占空比,220uH 的电感 8800uF的电容

开一次阀,光升压都需要25s !!!!!!

我也是醉了1!!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st电路,三极管驱动由单片机产生?
电路高级了啊!

maychang!!!1

试验出来了!!!

实际用升压电路来做,  需要升到15V  , 脉冲持续输出要长达150ms, 用220Uh 的电感,8800uF 的电容
200KHz 80% 的占空比

开一次阀需要25s!!!!!

咋弄了!!接收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ychang!!!1

试验出来了!!!

充电需要25秒,很正常,没什么接受不了的。
本来充电电流就很小,电容量又那么大,能量转移当然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其实此问题我在2楼就已经说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ychang!!!1

试验出来了!!!

另外,“脉冲持续输出要长达150ms,用220Uh 的电感”?这是哪位大师教给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脉冲持续输出要长达150ms,用220Uh 的电感”?这是哪位大师教给你的? ...

充电时,需要100mA左右~~~

脉冲持续输出要长达150ms ======>>升压后 这个电压是给一个H桥的,然后H桥输出脉冲, 输出的这个脉冲时间需要至少150ms 左右,脉冲持续时间太短也是开不了电磁阀(当然这个取决于电容能存多少电)

升压电路的器件目前是:
220uH 电感   +  8800uF 电容
200KHz 80%占空比 的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