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千兆光口自协商问题

楼主(2017-04-20):
使用双光纤的SFP光模块,千兆光口,光口LINK起来后,有时断本段发送光纤光口LINK状态判断down,但是有时会判断为UP,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路过//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两台设备千兆光口进行对接(设备定义为本端和对端),光口的自协商都是关闭的,使用的双纤的SFP光模块,光口LINK起来后,我拔掉一根光纤(例如是本端的发送光纤),由于接受的光纤是完好的,依然能够接受到对端的光信号,所以在协商完成后,读取本段的PHY寄存器信息,link状态为UP;但是有时候读取寄存器信息会出现LINK状态为DOWN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两台设备千兆光口进行对接(设备定义为本端和对端),光口的自协商都是关闭的,使用的双纤的SFP光模块,光口LINK起来后,我拔掉一根光纤(例如是本端的发送光纤),由于接受的光纤是完好的,依然能够接受到对端的光信号,所以在协商完成后,读取本段的PHY寄存器信息,link状态为UP;但是有时候读取寄存器信息会出现LINK状态为DOWN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台设备千兆光口进行对接(设备定义为本端和对端),光口的自协商都是关闭的,使用的双纤的SFP光模块, ...

你是用的哪颗料做的?
双纤的拔掉任何一根拔掉后端口都应该是down状态。
还有光口应该有对应是指示灯,状态怎么样?

网友B:
这个最好联系芯片品牌的原厂渠道。
因为基本都会提供应用参考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哪颗料做的?
双纤的拔掉任何一根拔掉后端口都应该是down状态。
还有光口应该有对应是指示灯,状 ...

用的RTL8367,但是我发现博通的芯片出的光口偶尔也会存在这种现象,光口指示灯我们用的GPIO模拟出来的,读取的就是PHY寄存的link状态。

网友C:
拔掉一根光纤就不是正常状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