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网上搜的实用的4~20mA输入/0~5V输出的I/V转换电路,求分析

楼主(2017-04-20):
下图是我网上搜的电流转电压电路,因为给的图有些电阻阻值不知道(图上的R10~R16不知道阻值),所以在Multisim仿真了一下,
介绍说这个电流电压转换比较实用,
输入4mA时,调节电阻R17可以校正零点输出,输入20mA时,调节电阻R18可以校正满量程5V输出,
原理不是很明白,为什么电路要这样设计,运放输出三极管什么用,求助,,,

楼主:
下面电流转电压也是网上搜的,,和上面那个相比较两个电路的优缺点,,,或者有其他稳定、精确的转换电路吗,电流信号是从传感器出来,需要ADC采样,

网友A:
1楼电路错误:U3、U4的4脚(节点10)未连接电源;还有,R15、R16位置应该交换。(节点10)应该连接到节点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电路错误:U3、U4的4脚(节点10)未连接电源;还有,R15、R16位置应该交换。(节点10)应该连接到节点14 ...

强,既然你能找到错误,那么方便说一下电路为什么这样设计,R10~R16阻值选择对电路有什么影响,这个电路可以用在我的电路设计上吗,需要传感器输出电流信号转为电压信号输入到单片机。

网友B:
电平移位,4MA时,输出信号接近于0,

楼主:
有经验的说一说吧,到底实际应用中如何将传感器输出电流信号转为AD采样要求的信号,
要求高可靠稳定,不要说加一个采样电阻什么的
求助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平移位,4MA时,输出信号接近于0,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U3输出要接三极管那一块,电路分析一遇到三极管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U3输出要接三极管那一块,电路分析一遇到三极管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

虚短原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U3输出要接三极管那一块,电路分析一遇到三极管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

运放提供不出20MA的电流,作为扩充用。

楼主:
虚短虚断不是集成运放里的,三极管分析也用这个?20mA电流不是输入吗,为什么需要运放提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虚短虚断不是集成运放里的,三极管分析也用这个?20mA电流不是输入吗,为什么需要运放提供? ...

运放进不了那么大电流的话,20mA电流要流哪去?

网友D:
分流用的,op不能灌进去大电流,所以输出级加了个三极管

网友B:
v14=-3.125,v17=0.1/3.11*(-3.125)=-0.1,u3(+)=-0.1,Iin=4ma,vr1=0.1,v3=-0V,vout=0*12.5=0.
IIN=4,VOUT=0.IIN=20,VOUT=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虚短虚断不是集成运放里的,三极管分析也用这个?20mA电流不是输入吗,为什么需要运放提供? ...

只要构成深度负反馈,二差分输入端就看成符合虚短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v14=-3.125,v17=0.1/3.11*(-3.125)=-0.1,u3(+)=-0.1,Iin=4ma,vr1=0.1,v3=-0V,vout=0*12.5=0.
IIN=4,VOUT=0. ...

大侠  :输入为20mA时 VR1=20*25=0.5v ,0.5-0.1=0.4    ,0.4*(1+11.5/1)=0.4*12.5=5v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侠  :vr1是什么啊?

取样电阻25欧的电压。

网友E:
码。。我最近也在做这方面东西。。

楼主:
所以,最后想问一下,贴的电路实用吗,工程上能真正用在传感器输出与ADC之间吗,另一种方法是直接用RCV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