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擦除烧写到dsp中的程序

楼主(2017-04-20):
如题求救

网友A:
DSP没有用过,但我用其他芯片,官方的flash下载软件,都有全部擦除的选项的。

网友B:
使用的什么DSP芯片?

网友C:
使用JTAG下载程序。

网友D:
是什么处理器?C2000?

网友E:
使用仿真器下载就可以。

网友:
楼主具体说一下你的开发板电路和DSP

网友F:
烧写程序就是使用下载器。

网友G:
不是保存到SDRAM里面吗?

网友B:
DSP烧写有不同的方式的。

网友C:
有外部Flash存储器的。

网友D:
C2000的可以串口烧写程序。

网友E:
现在XDS100V3就不错。

网友H:
这个楼主的你的原理图看看,怎么配置的。

网友:
这个烧写程序也是不一样的,得根据电路板设计。

网友H:
不是使用的开发板上推荐的方法就能烧写,购买个开发板上面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I:
CCS+XDS560可以实现程序固化。

网友G:
这个DSP用的什么?

网友F:
楼主有外部的存储器可以直接烧写覆盖。

楼主:
搞定了,我用的是dsp2812,在ccs5.5里有tool—>on-chip flash->erase选项可以直接擦除

网友B:
使用仿真器下载程序就可以。

网友B:
现在开发板都有相关参考设计。

网友:
DSP烧写有不同的方式的

网友J:
这个在开发软件的工程设置中做相关的选项设置的

网友K:
C2000可以使用串口烧写程序。

网友K:
正常来说,DSP可以使用仿真器烧写程序。

网友L:
用的什么编译软件,软件里应该有这功能吧,擦除flash

网友M(2017-11-28):
有什么方法擦出加密dsp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