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继电器控制交流220V

楼主(2017-04-20):
整个系统的要求是单片机控制四路交流220V的输出
我考虑的方案是:
市电220V通过5V2A的电源适配器输出5V
这个5V电源有两个用处:
一是经过LDO芯片输出3.3V供电STM32芯片
二是给四路继电器的线圈提供驱动电压
STM324GPIO口通过光耦控制继电器线圈的驱动电压
请问各位大侠,这个方案可行不?如果可行的话,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哪些?

网友A:
已在另帖中解答,不必一帖多发。

网友B:
都共地了,光耦不起作用

楼主:
恩,是的,光耦是起不了作用
难道我还要给继电器线圈单独搞一路电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是的,光耦是起不了作用
难道我还要给继电器线圈单独搞一路电源?

为了抗干扰是得这么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是的,光耦是起不了作用
难道我还要给继电器线圈单独搞一路电源?

不用给继电器线圈单独供电,也不用光耦,3.3V供电的MCU输出串联电阻直接控制三极管基极、三极管集电极与VCC 的5V接继电器线圈就行。

网友B:
用可控硅吧,可以用光耦隔离,不用另加电源

网友E:
用固态继电器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在另帖中解答,不必一帖多发。

春阳前辈,你是在eeworld回复的我哦
21ic和eeworld各发一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