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助关于XC7K410T-FFG900的GTX无**常使用

楼主(2017-04-20):
AN, rc, IO, hp
在画板子的时候,不慎将HP BANK34 接到了3.3V上,会不会引起GTX bank 118工作不正常啊,因为现在用例子程序测试光发射接收,发现无法稳出txusrclk_out来,看IO口示意图发现BANK 34离GTX BANK 很近,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A:
不会。十年前的FPGA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厂家对靠近高速差分bank的IO bank是有限制的,比如临近一层IO建议不要用。
现在的工艺,应该没这个问题了。你还是多从时钟生成链路上找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