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感响声

楼主(2017-04-20):
充电ic使用一些杂牌适配器后,电感有嗞嗞声,dc线比较细,压降大。用线粗的适配器就没响了,为什么呢?

网友A:
因为楼主思维形式不太适合逻辑推理。

网友A:
还有,引线体温高,引线花钱少,电感重量轻,电感占地小,所以吱吱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楼主思维形式不太适合逻辑推理。

的确是硬伤,可以改吗,现在还没找到工作,很着急,也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引线体温高,引线花钱少,电感重量轻,电感占地小,所以吱吱叫

测试的是苹果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IC的电源輸入端并联电容可減缓引线阻抗的影响,4.7uF起测试。

是输入电流不够引起ic进入了某种工作模式,而引起响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断断续续启动了欠压保护或者芯片电压不足,不換线只能降低充电电流,当然电感量要加大。 ...

输入不稳会不会引起dcm /ccm之间 频繁切换?

网友C:
把适配器输出电压调高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