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有几个器件查不到资料,请教大神指导

楼主(2017-04-20):
1、贴片三极管上打印着X1DV是什么类型的管子。
2、贴片三极管印着B8P61是什么管。(有四个引脚,其中2,4脚是通的,)
3、IC上印着MH8001S28是个28脚的单片机是哪个公司的,哪里能找到数据资料
4、14脚IC上印着7058是什么IC,PCB板子上是做磁性信号处理的。也是没有找到资料

楼主(2019-07-08):
引用 网友A:
照片都懒得发,怎么查啊

芯片丝印型号

MCU

MCU

@songchenping :经过一番折腾,了解到MH608 8脚IC是语音芯片,这是一款典型的语音功能验钞机电路板
@keepfelicity :感觉像CPLD之类的,8脚的为启动芯片。
@songchenping :这两个IC都找不到资料。我感觉MH608应该是MH8001的附用件,估计S28管脚不够用
哪个?

网友A(2017-04-21):
照片都懒得发,怎么查啊

网友B:
这个的具体的看下是那些器件的

网友C:
这个就是要罗列的,,大家可以一块帮参考的哈

网友D:
多提供些信息的哈

网友E:
这个还是直接请教厂家的 技术支持的比较好

楼主(2019-07-08):
引用 网友A:
照片都懒得发,怎么查啊

这块板子上的芯片

主板

主板

网友F:
淘宝  把丝印打搜索栏  你就会发现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宝  把丝印打搜索栏  你就会发现惊喜!

好的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是直接请教厂家的 技术支持的比较好

有厂家就好说,关键是没有

楼主(2022-03-11):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具体的看下是那些器件的

大神,最近还在逛论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