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三极管+mos管组合开关求解

楼主(2017-04-21):
困扰挺长时间的一个问题:
如图所示,mcu通过控制三极管来控制电源+的通和断,目前出现了这么一个现象
我在一块板子里用了两个这种开关,其中一个通断正常,另一个通时正常,断的时候总是有1.2v左右的压降,电源电压变化的话压降也一直是1.2v左右,求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还有就是这种开关结构是否适合低功耗应用?目前我做的样板待机功耗比预想的高很多,不知道是不是这部分造成的。
在此先谢谢大家。

楼主:
忘了。。。谢谢提醒

网友A:
1.2v左右的压降 是哪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左右的压降 是哪个地方

vcc_gc 关断的时候,电源是单节锂电池 3.7-4.2v左右

“1.2V压降”是指:PMOS管A19T关断时,vcc_gc对地GND有1.2V的电压。是吗?

网友B:
并一个对地电阻看是否还有“1.2v左右的压降”,以确定1.2V是否由负载所致。

网友C:
之前我们就是这样用的,没有问题啊,不行就把那个100K的,换小一点的。R21放在r20哪里试试。

网友D:
看来开关是左边输入, 右边输出, 用 PMOS 做开关.
正常情况开的时候没有什么压降, 关是完全切断输出.
异常情况:
1. 如果输入电压不高, 三极管导通后也不能让 PMOS 完全导通,  就会出现开通压降损失.
2. 如果三极管截止后, 还有一点漏电流, 在 100k 电阻上形成压降, 并接近 PMOS 的开启电压, 就会导致关闭时关不住, 只是有个压差.

楼主遇到的很可能是第二种异常

网友E:
PMOS管,有3个电极,每个电极电压量一下,大家就可以告诉你答案了。
所有的故障,都需要用于判断的数据,既然有1.2V压降,何不测量一下其它点的电压。

网友F:
A19T关断时最大漏电流100nA,很小不该出现1.2V的电压。可能是MOS管坏掉了。或者其他电路泄漏的电压?

网友G:
8楼正解啊,没有完全关断

网友H:
压降,必是指某某两点之间。凡积极回复的同志,就像没见到电路图一样,都是扯。
地板明确提问,楼主,你看懂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压降,必是指某某两点之间。凡积极回复的同志,就像没见到电路图一样,都是扯。
地板明确提问,楼主,你看 ...

就是关断后vcc_gc点对地压降不为0  为1.2v

楼主:
引用 网友G:
8楼正解啊,没有完全关断

我也觉得是没有完全关断,不过请问怎么处理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A19T关断时最大漏电流100nA,很小不该出现1.2V的电压。可能是MOS管坏掉了。或者其他电路泄漏的电压? ...

不是管子的问题,我换了好几个都是稳定压降1.2v。 这个点后面只接了一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PMOS管,有3个电极,每个电极电压量一下,大家就可以告诉你答案了。
所有的故障,都需要用于判断的数据,既 ...

pmos  g极比s(电源端)略小(0.0几伏),d就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开关是左边输入, 右边输出, 用 PMOS 做开关.
正常情况开的时候没有什么压降, 关是完全切断输出.
异常情 ...

100k上确实有0.0几的压降,请问如何避免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管子的问题,我换了好几个都是稳定压降1.2v。 这个点后面只接了一个模块。 ...

是不是三极管9013的输入PWR关断低电平不为0,比如有0.5V, 因此导致输出1.2V?

楼主:
引用 楼主:
vcc_gc 关断的时候,电源是单节锂电池 3.7-4.2v左右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三极管9013的输入PWR关断低电平不为0,比如有0.5V, 因此导致输出1.2V? ...

低电平测过为0

网友F:
三极管9013也更换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9013也更换了么?

是的,应该不是电路本身的问题,因为一路正常一路不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0k上确实有0.0几的压降,请问如何避免呢

0.0几 V 压降, 肯定能关断 MOS, 如果实际情况还是没有关断, 怀疑你的 MOS 有问题了
如果压降过高, 比如超过 1V, 那么可以减小这个 100K 电阻, 也不排除你的三极管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没有完全关断,不过请问怎么处理才好

把R21并到b和e之间,R22电阻小一点

网友I:
把9013换成mos管7002,把R20去掉。还有,q6封装是不是做错了?D与S反了?

网友H:
7楼早告诉你,R22值改小。警如10K。

这1.2Ⅴ叫什么都行,就是不宜叫“压降”。
单独对开关叫压降,易作管DS电压。

网友J:
1,真是难得给力的帖子啊

网友K:
9013在淘宝买的山寨货吗?
9013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K:
9013在淘宝买的山寨货吗?
9013很关键

鬼知道哪买的  从库房拿的

网友L:
按26楼的方法试试,我觉得R21也应该并在三极管的b-e之间。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  我周一回去改一下试试

网友M:
先排除上面的PMOS,焊根线短接栅极G到GND,看后面还有1.2V的电否?   如果还有,那就换个PMOS。话说楼主做话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先排除上面的PMOS,焊根线短接栅极G到GND,看后面还有1.2V的电否?   如果还有,那就换个PMOS。话说楼主做 ...

不是,是做一些野生动物类研究用的小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L:
按26楼的方法试试,我觉得R21也应该并在三极管的b-e之间。

改了 不过还是老样子 r22也改小试了(10k),也是一样

网友N:
假定下列数据手册对应 LZ 实际用的 MOS 管:
http://www.kexin.com.cn/pdf/KI2301T.PDF

此 MOS 的开启电压为 -0.45V 到 -1.1V。
因此 MOS 管导通时,Vgs 绝对值要远超过 1.1V。
取电池电压的 1/2,即 (3.7, 4.2)V / 2 = (1.85, 2.10)V 。
MOS 管截止时,Vgs 绝对值要远小于 0.45V。
取电池电压的 1/20,即 (3.7, 4.2)V / 20 = (0.185, 0.210)V 。

这是 9013 的数据手册:
http://pdf1.alldatasheetcn.com/d ... 678/WINGS/9013.html
三极管截止时,CE 间漏电流最大可有 0.1uA。
因此导通电流要远大于 0.1uA。取 100 倍为 10uA 。
考虑到环境温度变化可能比较大,再提高 10 倍到 1000 倍,即 100uA。
这时可计算集电极(栅源)电阻 R22 为:
(1.85, 2.10)V / 100uA = (18.5, 21.0) KOhm,取 20 KOhm 。
假设三极管截止时,CE 间漏电流有离谱的 10uA,
此时栅源电压为 0.2V,应该仍能有效地关断 MOS 管。

原电路中的 R21 可以考虑取消(如果要用,建议并联在三极管的 BE 结上)。
三极管最小电流放大倍数为 40 。因此基极电流至少为 100uA / 40 = 2.5uA
假设单片机用稳定的 3V 供电,输出高电平电压为 80% × 3V = 2.4V 以上。
则基极电阻不能超过 2.4V / 2.5uA = 960 KOhm。取其一半为 470 KOhm.

对照正确的 MOS 管和三极管数据手册,
用上面的计算方法,LZ 可以检查下原设计是否正确。

电路工作不正常时,检查的关键地方就是 R22 上的压降。
如果压降正常,则是 MOS 管的问题;
如果压降异常,则测试三极管部分的电路,找出原因。

PS. 按上述计算,此电路的功耗估计为 0.1mA × 4V = 0.4mW 。

网友O:
有个小问题,R21应该放在三极管的基极,R20的右边吧。不然如果输入是高阻,无法保证三极管关断啊。

网友P:
Pmos管是不是GS电压为0才导通,?

网友N:
按 37# 方法计算的具体表格供 LZ 参考:

Excel 文档:

网友H:
“改了 不过还是老样子 r22也改小试了(10k),也是一样”
楼主这一句就够可以结论了。
1.电路右侧存在另个电压源。
2.戏言而已大家都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了 不过还是老样子 r22也改小试了(10k),也是一样”
楼主这一句就够可以结论了。
1.电路右侧存在另个 ...

这个真没有 后面是一个gc65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按 37# 方法计算的具体表格供 LZ 参考:

谢谢谢谢

网友Q:
建议LZ先确认一下电是从A19T漏到后端?还是其他地方?翘起A19T D极 看看1.2V是否还存在?

网友R:
选VTH高的,绝对没有问题,肯定选的是0.V的MOS管,加上器件的离散性,肯定有问题,100K电阻不要用,用10K就可以了.开启程度可以改良.没有考量器件的离散性.

网友K:
搞得咋样了

网友G:
这个问题就奇怪了,楼主可以直接对pmos测试,对栅极加高电压,看看会不会有输出电压

楼主:
还是有,我打算换个开关类的i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