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编译显示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楼主(2017-04-21):
我有装专门的C编译器,而且编译路径也设置好了,可还是显示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网友A:
使用STM8单片机开发自己的系统,在硬件开发工具方面,一般需要:仿真器、编程器,对于新手来说可能还需要开发板、学习板。软件方面需要对应的开发软件。
STM8的开发软件下载地址
STM8仿真器,编程器的介绍网址,STM8开发板、学习板的介绍网址

下面先介绍一些与STM8开发工具相关的关键述语,在后面的使用中,您将会接触到。

问:STM8的仿真方式有哪些?
答:一般来说,STM8所有系列的单片机都是通过SWIM接口仿真。

问:STM8的编程方式有哪些?
答:一般来说,STM8所有系列的单片机都是通过SWIM接口编程。

问:什么是SWIM接口?
答:SWIM接口是STM8的调试系统的调试和编程接口,它提供非侵入式读/写内存和外设,从而可以对STM8实现仿真和编程

楼主:
说来奇怪,重新建一个工程就好了,新建的工程参数配置也是一样,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