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高级Timer1和Timer8同步启动

楼主(2017-04-21):
高级Timer1和Timer8同步启动
怎么让timer内部连接在一起,启动一个,另外一个也跟着自动启动呢?
同步模式看了半天,貌似没啥用啊;

网友A:
没试过,应该两个都配置好后,再启动共同的时钟源

网友A:
总之要最后启动一个能控制两个同时触发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之要最后启动一个能控制两个同时触发的东西。

谢谢,trigger功能就可以同步启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