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EXTI的问题!!!!

楼主(2017-04-21):
我就用了EXTI一个外设。发现在中断函数里写了条中断确认语句 ==SET后发现中断实现不了。删除==SET。或者改成!=RESET就可以了。这是为什么啊?十分困惑。求解答

网友A:
SET是REST的取反,函数输出可能不等于SET的值,所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是REST的取反,函数输出可能不等于SET的值,所以不行

SET不就等于1吗?而且他们还是一个举枚类型的。为什么不行?

网友B:
typedef enum {RESET = 0, SET = !RESET} FlagStatus, ITStatus, BitStatus, BitA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def enum {RESET = 0, SET = !RESET} FlagStatus, ITStatus, BitStatus, BitAction;

是啊!按理说 != RESET 和 ==SET不是一样的吗?但事实我也==SET程序执行就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