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入保护怎么做? 烧糊了...

楼主(2017-04-21):
断了一下电,来电后几个板都烧了(压敏电阻和主芯片都烧了)分析肯定是电力变压器那边重新接入时产生了异常持续高压,这个电路没法承受异常持续高压
接入NTC是不是可以防护这种情况?可以的话,选什么型号的NTC?
几个手机充电器都没烧,不知道输入保护都怎么做的,做过的朋友支个招?

网友A:
NTC 是限流用的, 上电时充电瞬间大电流.

电力变压器那边重新接入时产生了异常持续高压,这个电路没法承受异常持续高压

这个解释并不可信. 你应该实测一下. 先串联一个功率电阻用作调试保护吧

网友B:
保险丝要一夫当关,你板子都炸成这样了,估计你的保险丝还完好无损吧。。。。
桥后电解容量加大一点,
检查是否和你继电器负载,后面的电路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NTC 是限流用的, 上电时充电瞬间大电流.

电力变压器那边重新接入时产生了异常持续高压,这个电路没法承受 ...

公司没有测试设备...那个调压器要好几万吧,我想看别人怎么做的,搞定就可以了,就不买设备了 :)

判断为【持续异常高压】是有依据的:
1.都出货好多的,客户都没反应问题,只是那天偶尔断了下电,就烧了;
2.今天他们做了个测试,又断了下电,来电后又烧了;
3.芯片烧了,压敏电阻也烧了,能烧成这个样子,能量应该不是脉冲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丝要一夫当关,你板子都炸成这样了,估计你的保险丝还完好无损吧。。。。
桥后电解容量加大一点,
检查 ...

10A的保险,确实没烧,这个保险打算不用了,用自恢复,只保护自己的电路
有板子电容用4.7uF的,也烧了
都量产一段时间了,客户暂时没反应问题。现在是公司电力线路有问题,烧了东西,发现有这方面的隐患,当然要处理了

楼主:
打算改成这种电路,PPTC+压敏电阻,只保护自己的电路,保险丝就不用了

网友C:
保险丝放置错误,应放置在压敏电阻之前。

正常流程是电压过高时压敏电阻生效->压敏流过大电流->保险丝熔断。

你把保险丝放在压敏电阻的后面,压敏生效时无法熔断保险丝,生生把铜箔烧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险丝放置错误,应放置在压敏电阻之前。

正常流程是电压过高时压敏电阻生效->压敏流过大电流->保险丝熔断 ...

压敏电阻和TVS主要用来防雷,没考虑异常高压,失误 :)
对客户而言,保险熔断 = 产品损坏,所以,想换成自恢复,只保护自己的电路就好了

但是觉得这电路有点问题,PPTC响应有个时间,0.1S内后面的电路可能已经损坏,圧敏电阻也有个功率承受范围
PPTC参数:

圧敏电阻参数:

楼主:
看了好久选型资料,PPTC的Vmax = 265V, Imax = 1A, 超过就损坏,没个卵用,还有个不清不楚的动作时间,好像最短都是0.1S...
看来这种情况只能用继电器了来分断电路了...用继电器也不好做,短时间高压,也许来不及产生5V电源就把电路损坏了

网友D:
Fuse  还是得加上,不过选的时候看看I2t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se  还是得加上,不过选的时候看看I2t这个参数。

I2t ?好像只有 It 这个参数哦
嗯, 看来Fuse也有点用,可以保证不起火

网友D:
图样图森破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I2t ?好像只有 It 这个参数哦
嗯, 看来Fuse也有点用,可以保证不起火

https://wenku.baidu.com/view/47f00d2e4b35eefdc8d33329.html  看看这个,你之前选的参数估计是有问题。如果合适的话那条细线是不会爆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enku.baidu.com/view/47f00d2e4b35eefdc8d33329.html  看看这个,你之前选的参数估计是有问题。 ...

没想到保险丝也做的这么专业

可是不知道熔断时是神马情况,波形可以选方波吧?I 取50mA够了,t也不知道取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enku.baidu.com/view/47f00d2e4b35eefdc8d33329.html  看看这个,你之前选的参数估计是有问题。 ...

假设电流I = 100mA ,Type = MET,根据Time/Current曲线,动作时间 t = 50ms
那么 I2t = 100mA*100mA*50ms = 0.0005A2Sec < 0.0225A2Sec ,可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假设电流I = 100mA ,Type = MET,根据Time/Current曲线,动作时间 t = 50ms
那么 I2t = 100mA*100mA*50ms ...

可以试验下。

楼主:
这个I2t应该是代表一股能量,随着电流变化,熔断时间也在变化,I2t最终结果也在变化,这个应该又是一个曲线了,他们应该把这个曲线画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I2t应该是代表一股能量,随着电流变化,熔断时间也在变化,I2t最终结果也在变化,这个应该又是一个曲 ...

对的,这个是有相关的标准的,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也不一样的,不过应该是画个曲线出来,感觉点取少了呀最后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哈哈,还得做做实验,能不能真正的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E:
就是啊,保险丝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应该把保险丝放在最前面,放在入口处,电流猛然变大,后面NTC就是那个大蓝片的阻值就成0了,直接烧保险丝,就保护了后面那一堆老老少少的,保险丝的位置真的太不对了,低级错误。
如果保险丝可以更换,就用大个蓝片,如果,保险丝固定焊接在PCB上的,用个直径小点的蓝片也一样,反正烧了保险也没法换,NTC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啊,保险丝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应该把保险丝放在最前面,放在入口处,电流猛然变大,后面NTC就是那个 ...

保险放前面? 电源稍微有点异动,保险就烧了,有没有办法搞个类似“自恢复”的功能呢? NTC是防浪涌的,不是自恢复,PPTC是自恢复,但找不到那么猛的PPTC,像上面说的那款,一旦电压超过265V或电流超过1A就坏了...

网友F:
这种异常电压,就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了吧,比较少数这种情况,常规也就压敏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E:
要想保险丝达到提前防御,最好和NTC配合,类似TVS管,过压后短路,短路后电流无限大,电流无限大后瞬间烧保险丝,反正保险丝便宜,常规原件,不懂电的也知道换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