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分析运放电路原理 输入输出关系

楼主(2017-04-21):
如图 几个运放连一块看不懂了    求输入输出关系

楼主:
主要是AB看不懂

网友A:
这是“仪表放大器”后接个跟随器。

“A”和“B”提供高输入阻抗的差分(输入输出)放大,具体利用运放的虚短和虚断特性分析。

网友B:
这是个非常典型的差分信号处理电路

这是来自上个世纪的 LM358 数据手册的应用参考电路

网友C:
传感器信号跟随后又差分接着又跟随后进行AD转换

网友D:
经典三运放,参数传递参考仪表放大

网友E:
vo=-4v1 其中V1为输入电压,v0为输出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E:
vo=-4v1 其中V1为输入电压,v0为输出电压。

这个为仪用放大器,楼主可以自己去查一下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