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没有1.2v升3.3V的DCDC,且带载电流能达到400mA。

楼主(2017-04-21):
各位大神,有没有用过1.2v升3.3V的DCDC,且带载电流能达到400mA。求推荐,谢谢!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9.9xSbes&id=541458831008&ns=1&abbucket=18#detail

功能参数:
5V输出版本:
输入电压0.9-5V ;输出电压5V
最大输出电流:480毫安
启动电压0.8V,输出电流 7MA
输入1-1.5V,   输出5V 40-100MA;
输入1.5-2V,   输出 5V 100-150MA;
输入2-3V,    输出 5V 150-380MA;
输入超过3V,  输出 5V 380-480MA;
DC-DC升压转换模块,工作频率150KHZ,典型转换效率85%
管脚2.54MM间距
尺寸大小:11mm x 10.5mm x 7.5mm(非常小)
重量:大约1克(非常轻)

一.模块特性
1.本模块采用高性能进口芯片,性能优于一般的模块。
2.输入0.9V5V任意直流电压,均可稳定输出5V直流电压(也可通过改变电阻改变输出电压,可调范围2.5-5.2V,本模块默认输出5V),用单节AA电池供电即可输出高达200~300MA的电流,两节AA电池供电即可输出500600MA的电流,可为您的手机、相机、单片机及数码产品供电
3.工业级温度范围:-40---+85
4.转换效率高,最高达96%
5.AUSBminiUSB两种USB母座,MiniUSB处预留有MicroUSB,可根据自身需要选焊,适用范围广泛;
6.超小体积(PCB25mm*18mm),用安装于各种小型设备里
7.带工作指示灯
8.短路保护
9.开关频率1.4MHz
10.具有关断使能脚,可以控制模块工作使能
11.低开关导通电阻0.35Ω,自身功耗很低

网友B:
明确告知你  没有 ,技术极限

网友A:
TPS61020,输入电压范围0.9V~6.5V,输出电压范围1.8~5.5V(可调),在1.2V输入电压下最大输出电流约350mA,在1.5V输入电压下最大输出电流约500mA。

网友C:
功率是多大,方便的话加Q504612850

网友D:
去LT和TI的官网选型吧。

网友E:
参考  手电论坛  1.2v昇3.3v可达一安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