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压器做隔离驱动MOS管

楼主(2017-04-21):
我是在做个数字电源,其中的MOS管的驱动要做隔离,所以我用1:1的脉冲变压器做隔离。
我的PWM信号输入经过一个电阻和电容输入到变压器的原边,然后副边输出再经过一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到MOS管的栅极,前边并了个电阻到地。电路就是这样,但问题是MOS管的栅极波形和我们想要的波形差很远。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我的器件参数选的不对还是我的这种电路形式有问题?

楼主:
大神们,多多指点啊!

网友A:
去掉二极管,PWM驱动电流够不?

网友B:
变压器就是的脉冲信号, MOS 驱动需要持续的信号
所以你还得增加脉冲检测和保持电路

网友C:
给完整一点的电路和波形
这个驱动对占空比有限制,你现在的电路下降沿肯定不好

网友D:
不知道你的开关频率,不过这个线路不对是确定的

网友E:
  LED驱动IC、照明IC、电源IC、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  原厂货源,假一赔百   QQ:2355827366刘R

网友F(2017-05-23):
你把电容放在下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