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或IIC通讯线 串联70欧姆电阻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7-04-21):
(无正文)

网友A:
会影响信号的上升,建立,保持时间等。信号会变形,需要测试。否则会造成通信不稳定,造成通信异常失败

网友B:
SPI或IIC通讯线, 这个电阻还是可以接受的.
不过楼上所提的问题都会出现, 用示波器验证一下吧.

网友C:
看线的长度,拿示波器测试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形,没啥大毛病就行

网友D:
这点电阻,对数字信号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