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数字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7-04-21):
      现在用F4对一个模拟信号采样,信号中叠加了一些干扰信号,真实的信号是一个频率已知,但幅值,相位未知的正弦信号, 如何把这个信号取出来。 用FFT吗?怎么用呢
图中黄色是输入,蓝色是输出

网友A:
这个芯片有DSP吗,用DSP lib里的数字滤波试试。

楼主:
我用的是STM32F4,也有一些滤波方面的库函数,但不知道用那个,FIR, iir或是其他的

网友B:
选fir滤波器

网友C:
用库函数滤波,看看哪种做的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库函数滤波,看看哪种做的效果好

以前没接触过这些,能具体一些吗??谢谢

网友D:
从黄线中, 基本能看出信号的基频, 如果要的是基频的信号应该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不过你的蓝线频率并非是信号中幅度最大的基频信号.
真实的信号是一个频率已知的信号, 相当于要一个选频的带通滤波器.
FFT 是比较好的算法获某频点的幅度.
网上有很多新的带通滤波算法实现上的论文, 楼主可以去关注一下

网友C:
看那个cubeF4的开发包啊,里面有DSP LIB,也有例程,你找找看啊。

网友C:
STM32Cube_FW_F4_V1.13.0\Drivers\CMSIS\DSP_Lib
这个目录下面,还有例程序,很好用的了

网友E:
当信号的频率已知, 就相当于是要一个选频的带通滤波器.

网友F:
满足采样定理的情况下,先采一堆数据,串口传到Matlab,做做频谱分析,再决定滤波器参数

楼主:
现在DSP_Lib和matlab配合,我把滤波后的数组用DA输出,从波形看,效果不好,明天用频谱仪测测看,多谢各位兄弟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