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模块的通信与使用

楼主(2017-04-21):
我做了一个心率测试仪,用红外对管检测,然后用1602显示出来了,现在想用esp8266模块将它的测量数据传到手机上显示出来(也不一定是手机,只要能通信就行),大家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
最简单的是1、先把ESP8266设置AT模式下的透传模式; 2、手机和模块生成的wifi连接(进局域网)3、下载个手机串口助手  4、数据串口发给ESP8266模块 5、就可以在助手上显示发送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