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样的接线柱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4-21):
普通的换了个颜色。

楼主:
谢谢,我查了,不是这个,你这个图好像是香蕉头的座子,我照片里面的是夹线的,上面的螺母只能拧紧,松不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换了个颜色。

不是普通的,这个是一个医疗设备上的 ,现在怀疑是自制的。找了好久都没看到这样的。

网友B:
万能的坛友都不知道的话十之**就是定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