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恒流源电路或芯片

楼主(2017-04-21):
现需要产生一个恒流源,规格为:工作电压不限,低于15V即可,输出电流50mA-500mA可调,步进精度1mA,最好0.5mA,请问各位,是否有相关的电流源芯片?若没有电流源芯片,自己设计电路实现难度大不大?

网友A:
在5V以内,我做激光器的精度是50-2000mA的电流,可以达到0.1mA以下的精度,但是15V以下.要达到1mA的精度要求,我没有测试过.

网友B:
OPA547,工作电压±4-±30V或8-60V,0-750mA

网友C:
工作范围W317都可以做了,就是步进调整,只有你自己加电路实现。

网友D:
动态量程稍微有点大,不过1mA精度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E:
直接用16位的PWM输出就可以了,简单的,搞这种玩意对我们来说就是抄作业,你只给出了分辨率,部进最小值,没有对温度和精度提出要求,容易,我们最大做过20.000A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A547,工作电压±4-±30V或8-60V,0-750mA

OPA547是运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16位的PWM输出就可以了,简单的,搞这种玩意对我们来说就是抄作业,你只给出了分辨率,部进最小值, ...

能具体说说您的设计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态量程稍微有点大,不过1mA精度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要达到0.1mA,难度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5V以内,我做激光器的精度是50-2000mA的电流,可以达到0.1mA以下的精度,但是15V以下.要达到1mA的精度要 ...

能参考一下您的大致原理图吗?

网友F:
LT3956这款IC,你可以考虑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说您的设计思路吗?

擦看我以前的帖子,有专门讨论过

网友G:
恒流源0.2%的精度应该问题不大,0.1%稍难。
但还要考虑温漂和负载调整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要达到0.1mA,难度有多大?

不考虑温漂和线性度就不难,要在整个量程达到这个精度还是有点难度的。。。
简单的“恒流”可以用恒压实现,驱动变电压的LED还是得做恒流源,用运放做比例电流源应该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LT3956这款IC,你可以考虑下

多谢!看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恒流源0.2%的精度应该问题不大,0.1%稍难。
但还要考虑温漂和负载调整率

好的,多谢了,这样心里就有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T3956这款IC,你可以考虑下

刚看过,性能比较好,但不知如何调节输出电流,也就是步进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LT3956这款IC,你可以考虑下

请问这款芯片的精度指标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