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40R2F硬件射频从设计到成型

楼主(2017-04-21):
(无正文)

网友A:
新技术资料,低功耗蓝牙。

网友B(2017-06-13):
视频都看不了了?

网友B:
很好的培训资料

网友C(2017-10-26):
培训视频的字幕还是不错的

网友D:
支持ble5.0的芯片cc2640R2F

网友E:
可供开发者使用的code空间达到了80k

网友F:
适用于 Bluetooth® 4.2 和 Bluetooth 5 低功耗 应用

网友D:
128k的flash不是很大

网友E:
无线微控制器集成度较高。

网友F:
CC2640R2模块的功耗能够进一步缩减。

网友G(2017-12-17):
额  看了 这个 有两种电源模式可以选择  一个是3.3一个是1.8   如果我选用1.8v  只要一种电源     如果选用3.3v  那么我3.3.和1.8都要用   我理解的对吗  另外那个天线部分有推荐的巴伦芯片 和陶瓷天线吗   cc2640r2f

网友G:
bias管教  天线的那个 用巴伦芯片的话 能悬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