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程序问题

楼主(2017-04-21):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 = {"你好"};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i=0;

//LCD第一行文字设置
        pos=LCD_pos(2,0);
        LCDwrite_cmd(pos);
        while(table0[i]!='\0')
        {
                LCDwrite_dat(table0[i]);
                i++;
        }
}
这是LCD12864显示“你好”的一部分程序,关于while(table0[i]!='\0')的(table0[i]!='\0'是什么意思没能理解过来,请帮忙看一下

网友A:
字符串的最后一个字节是0x00,用于判断字符串结束

网友B:
早期编程语言的字符串定义为 ASCZ 数组, 就是字符数组的最后加一个 \0 字符.
C 语言的 字符串沿用了这个定义, 编译器会自动在 "你好" 后面加一个 \0 字符

网友C:
判断当前字符串是否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