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关于降额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楼主(2017-04-21):
某次与英飞凌的朋友喝酒, 朋友苦笑着说起"某的"的笑话.
朋友: 今天又被抓过去了
我: 啥问题?
朋友: 还不是电磁炉,狗日的把检锅反峰脉冲搞到1250V, 这个批次的IGBT一开机炸一半, 换上个批次的就没问题. 以前批次的耐压是1400V, 这次的工艺调了一下, 实际只有1300.标称都是1200V.
我:那是他们的问题啊,按降额0.85的话, 顶多只能用到1000V.
朋友: 理是这个理, 不过他们说了, 上个批次可以的, 这个批次不行, 那就是我们的问题, 要换货.
我笑笑说: 电解电容也有同样的问题, 不过跟你们刚好反过来, 电容纸一般都有10%的裕量, 电容厂家就偷电压, 用400V的电容纸做450V的电容. 如果只是一个环节也罢, 若是电容纸厂家也偷电压, 不给你这个裕量, 那就死惨了.
朋友: 不说了, 喝酒...

网友A:
转抄帖子,应该注明。

网友B:
这个帖子只能说明厂家的说明书一定要严格按照产品的实际参数来啊,我以前也遇到一个2B,使用SCR,标称的是500A的,但是产品说明书上标注是有20%的余量,也就是说用到600A也没有事情,但是不建议长时间使用在600A这句话没有写上去,结果客户就直接用这产品使用在600A。产品每差不多到一年的时候就要坏,头痛啊,说供应的产品质量不行。

网友C:
材料有要求还可以追溯是一个方面,工艺制造是一个方面,最后还要试验通过才算数,这个都是9000里的基本东西。这些都是外行话。

网友D:
哈哈,还见南京某家做芯片的,把Absolute翻译成 额定。

网友E:
Well。

人总是一代不如一代。

谢谢大家!

这是本大师经常这样教导你们。

手机电池不爆炸是不正常的。

而且能找到爆炸原因。

对于如今的年轻人来说也是不正常的。

手机电池爆炸,并且还找不到原因。

这才是对于当今的年轻人来说。正常合理的事情。

一群教科书和所谓的“规范”的受害者。

你能比90年的新加坡的设计院的工厂技术人员强多少?

连90年代的新加坡的设计院的工厂技术人员,都坦白承认: 他们虽然干了很多工程项目,但是他们没有成就感。

Well。

这就是教科书受害者的典型症状。

90年代的人尚且如此。

当今的年轻人。

则只能就是更加地不知其所以然了。

这是正常的。

能解决实际问题。

而且还不言必称教科书和规范。

则是不正常的。

当本大师看到: 一个技术资料中,一个工厂技术人员,很无奈地说: 根据“采样定理”,采样频率高与带宽2倍,就能恢复。

那么本大师看到: 这个年轻的技术人员,其实并不懂“采样定理”。

而仅仅就是教科书中那么说,所以也就同样这样说了。

如果其真懂采样定理。

其没有必要很勉强地说: 根据采样定理,如何如何。  。

这是不懂采样定理的人,说的话。

也就是相当于: 一个中国设计院的“设计人员”,因为从来不参加实际的工程施工和调试,所以,他们仅仅就是纸上谈兵。

中国设计院的所谓“设计人员”。

你放心,它们绝对没有任何解决故障的能力。

但它们不会承认他们“没有成就感的事实”的。

因为这样说,显得他们很没本事。

尽管事实上。

教科书的受害者们。

怎么可能有本事呢!

答案是否定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E:
一个正常的设计人员是这样的。

谢谢大家!

先参加施工工作。

再进行调试工作。

最后才是足够经验之后进入设计院进行设计工作。

否则。

不可能产生合格的设计人员。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