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低级的无聊问题:如何确定旁边的电脑是否开机运行?

楼主(2017-04-21):
作为报警系统的一部分,当单片机发现有报警条件时,打开旁边的计算机电源,然后由计算机拍照录像……
计算机是台式机,怎样知道它是否正在开机工作?还有,怎样控制它的开机按键,可以在它休息时,由我来开机。

网友A:
检测供电电流、电磁辐射等都可以。

网友B:
在电源LED前面贴一个光敏二极管检测,注意屏蔽自然光

网友B:
补充,控制的话不想动PC则只能做一个机械电磁铁去触动开机键

网友C:
电脑启动,运行一个自启动程序,发出一个信号,比如串口发出一串字符“我开机啦!”

网友D:
如果可以动PC,把PC按键接到单片机上,检测/控制。并且用电流传感器检测PC交流电源输入。

网友E:
别想太复杂了,插根USB线在电脑上,USB有5V就是开机。要记得关掉电脑的键盘开机功能,不然有些USB口关机后还是有电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别想太复杂了,插根USB线在电脑上,USB有5V就是开机。要记得关掉电脑的键盘开机功能,不然有些USB口关机后 ...

好办法

网友F:
大部分电脑都有风扇,检测电脑的振动也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供电电流、电磁辐射等都可以。

供电电流可以用互感器测量。电磁辐射怎么测量?还有,如果空间有比较强的电磁干扰,应该怎样测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启动,运行一个自启动程序,发出一个信号,比如串口发出一串字符“我开机啦!” ...

电脑会有后台值守程序。但是开关机是需要时间的,这期间电脑和单片机通讯会有误判。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想太复杂了,插根USB线在电脑上,USB有5V就是开机。要记得关掉电脑的键盘开机功能,不然有些USB口关机后 ...

这个简单粗暴,不错,哈哈哈

网友G:
主板LED指示灯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是买个硬盘录像机,不含硬盘的话百来元钱。

网友H:
用工控机,就什么都简单了。PC的话,网口也可以远程唤醒启动的,但是楼主继电器的方法显得简单粗暴实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供电电流可以用互感器测量。电磁辐射怎么测量?还有,如果空间有比较强的电磁干扰,应该怎样测量呢? ...

知道场强计的原理么?同样的手段但简单得多,因为无需定标、定频,根据目标散发的电磁频谱做个滤波器即可。如果周边有同频段电磁干扰那容易造成误判,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恰好同频段的可能性并不大。目标的具体噪声频段用频谱仪一看便知,用可变长度的拉杆天线接到频谱仪上测。

网友C:
反正检测到报警条件,再打开计算机电源,为时已晚矣!

网友I:
可以从网络上下功夫,不知道你的东西带不带网络,

网友I:
手抖,继续回复。。。一般电脑都支持wol的功能的,就是网络唤醒,,

网友J:
我是不停的发送ping命令,确保一直在开机状态。
自己做个程序在pc里运行不如用系统自带的。

网友K:
电源灯引条线就可以了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C:
电脑启动,运行一个自启动程序,发出一个信号,比如串口发出一串字符“我开机啦!” ...

这个也比较可行

网友M:
反正检测到报警条件,再打开计算机电源,为时已晚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检测到报警条件,再打开计算机电源,为时已晚矣!

分场合,我这个目的是防盗,防作弊,防篡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抖,继续回复。。。一般电脑都支持wol的功能的,就是网络唤醒,,

要求比较变态。那套系统关闭后,我这套系统要给它彻底断电,实现零功耗,然后我这套系统用备用电源撑着,撑的越久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场强计的原理么?同样的手段但简单得多,因为无需定标、定频,根据目标散发的电磁频谱做个滤波器即可 ...

老板提出要检测周围电磁干扰,比如有没有315M无线发射器在工作。想过你说的手段,一般实现起来还是有一组滤波器,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板提出要检测周围电磁干扰,比如有没有315M无线发射器在工作。想过你说的手段,一般实现起来还是有一组 ...

如果还想检测某些特定频谱,那么单靠滤波器还不够,得自动扫频,比你想象的还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