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MCU跟ARM区别

楼主(2017-04-21):
1MCU(Micro Controller Unit)中文名称为微控制单元 将计算机的CPU、RAM、ROM、定时计数器和多种I/O接口集成在一片芯片上,形成芯片级的计算机,叫微处理器。  2ARM (Advanced RISC Microprocessor)高级RISC微处理器 ARM是一家公司,一系列产品,也是一种内核,
 主要区别:
 因为8位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的ARM在功能结构和单价的差异,故应用层次上就有很大的不同。 ARM适用于系统复杂度较大的高级产品,如PDA、手机等应用。 而8位单片机因架构简单,硬件资源相对较少,适用于一般的工业控制,消费性家电……等等。评估单片机近期是否会给ARM取代,要观察两个因素:
 芯片成本
 因ARM的工作频率较高,电路较庞大,所需的芯片制造工艺要求较高,成本较高。8位单片机工作频率相对较低,电路较小,所需的芯片制造工艺要求较低,成本较低。 功能定位 ARM的功能较单片机强,但两者定位不同。就如现阶段不会有人用ARM去作一个简单的工业定时开关。当然,如果两者单价相同也无不可,但现实是有一定的单价差距。

楼主:
直接把我找的这个PDF给大家看看吧。

网友A:
ARM应该也算是MCU吧,但是MCU不一定是ARM。

网友A:
MCU包括 :MSP430,新唐的8位机,PIC的16位机,8位机,等等,还有ARM。
而ARm就是ARM。。。

网友B:
8位单片机工作频率相对较低,电路较小,所需的芯片制造工艺要求较低,成本较低

网友:
ARM的性能一般都比8位机的MCU性能好,所以都是更加复杂的应用下使用的,简单的控制使用都是用MCU。一般不跑系统,需要跑系统的通常用ARM。

网友C:
一般那种接近跑RTOS的都是选择ARM,很少选择入门级的单片机。

网友D:
如果强调系统和低功耗,使用ARM。如果强调控制功能,使用MCU。虽然,ARM都是32位的,MCU有8位和16位的区分。如果强调运算能力,则用DSP。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市场被ARM绑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