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程序,单片机10位以上,高位消零

楼主(2017-04-21):
求教,高位消零,但个位不能消零,不知c程序怎写。

网友A:
不用知道C程序怎么写,你用自然语言能写出来就行了。详见《程序调试黑宝书》

网友B:
C语言 高位消零,但个位不能消零                你这要求是十进制还是二进制?

假设是变量 x, 如果是十进制   x %= 10;
                   如果是 二进制   x %= 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语言 高位消零,但个位不能消零                你这要求是十进制还是二进制?

假设是变量 x, 如果是十进 ...

正解,一看就是写程序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