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的电压!

楼主(2017-04-21):
莫名的电压!

1:如图所示:M4_CTL为芯片输出,0或3.3V
2:电源VM=24V
3:当M4_CTL为高时,Q24导通时,M4_out=0.6V.
4:D41为SS310肖特基二极管。
a:但当M4_CTL为低,Q24不导通时,且J36没有接负载的时候M4_out有一个18-20V左右的高电平,
十分令人费解!
b:特定情况下(此时直接焊掉Q24.):当VM=22.6V,M4_out=20.6V;此时测J36--1/2脚电压=0V.
讲道理此时M4_out应该没电压;既然有电压,此时22.6-20.6=2V;但实测为0V.

求解!

file:///C:/Users/cyiti/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95595110/QQ/WinTemp/RichOle/3[[Z)KC3MFL%7D%7DYDWPL7AKAP.png

网友A:
二极管是有漏电流的,数字表内阻高,你用模拟表测就不会有困惑了。

网友B:
LZ写的很详细,就是这个二极管漏电了,二极管漏电一般是微安级别的,万用表内阻是10M欧姆级别的。
如果漏电1UA,万用表测试对地电压就是10V。
如果万用表测量二极管二端电压,电压就是0V了,此时漏电为0呀。
对于高阻电路,万用表测量的学问就在这里。

网友C:
肖特基漏电流更大。

网友D:
二极管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