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利用运放进行单路微安级别的电流信号进行放大

楼主(2017-04-21):
如题求推荐好用的运放放大微安级别的直流电流信号,ad转换后送入单片机检测。我看有的人说ad620好,但是他是差分输入,我这个是单路信号,应该怎么接?求帮助

网友A:
运放,没有所谓的好用一说。
只有你会不会选择的问题。VOS,swing,频率等等。
直接淘宝上  “弱电流测量模块” 或者“IV转换前置放大器”,先看看别人怎么做的,怎么接的

网友B:
这么小的信号,关键是信噪比;可能信号的预处理比你选什么运放更难。当然,uV级别的信号你不能选一个失调电压就uV级别的运放。

网友C:
uA级别直流电,当然第一级就是IV转换了,运放的IB,要在pA以下级别,Vos和温漂当然都需要很小。
楼主可以试试SGM8552:

网友D:
ADI是运放和AD转换是业界最好的,我们用来放大硅光电池(光电二极管)的前级电流(可以想象电流有多小!)到电压的转换。推荐:AD795,AD8605用在前级电流到电压的转换,至于后级放大选择普通运放即可。另外:差分信号抗干扰能力好多了,产品上我们都设计为差分信号至AD转换芯片,AD芯片即使不用全差分,至少也用伪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