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楼主(2017-04-21):
上次发了个六西格玛设计简介的帖子,并提供了一个案例。
看到有部分朋友对此感兴趣,特化了些时间把案例重新写了下……

案例中的三角波发生器规范:

理论计算结果仿真:

六西格玛设计结果仿真:

网友A(点评):
不知道西格玛是啥。

楼主:
【六西格玛设计案例(三角波发生器).pdf】目录:

压缩包文件目录:

所有案例相关文档(一共 3 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否设计混沌电路。

好问题,思维活跃、开放。

DFSS 主要是提高设计质量的一种方法,其中的 DOE 是建模工具,在混沌电路/理论方面或有用武之地,值得考察一番。

大侠不妨给个混沌电路的规范,我们一起来尝试下?

楼主: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照 PDF 文档描述的方法练习。
找一个自己项目中的单元电路或运放数据手册中的例子如:

作为练习,尽量选自变量少的电路,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若是实际电路,需要在做实验设计前做测量系统分析 (MSA) ;
否则可以用自己熟悉的仿真软件来代替实验。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更多的朋友能看到。

网友C(2018-06-29):
最近和楼主交流了很多,顶起来

网友D:
最后的最佳组合中要求电容器精度为0.02%,但现实中几乎找不到这么精密的电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的最佳组合中要求电容器精度为0.02%,但现实中几乎找不到这么精密的电容器, ...

感谢大侠的反馈!
这个案例首先在于说明 DFSS 方法,指标、设计约束条件等都是虚构的。

在实际设计工作中,我们可以对各种可选方案进行这样的仿真设计。
并根据性能质量水平、元器件价格等因素,选出最优方案。

假设这个电路是“最佳方案”,根据这个仿真设计的结果(模型传递函数),
我们可以得出在现有元器件的精度等级下,能做到的最佳性能质量水平。
当我们从上一级系统来考察的时候,仍然有可能通过对各单元电路参数设置的优化,
使得系统级的性能质量水平能达到设计要求。
留意元器件的质量水平都按 3 西格玛(不是 6 西格玛)来估计。
这表示单元电路的质量水平可以是 6 西格玛水平之下的。

再退一步来说,如果电阻、电容都必须是 0.02% 的精度才行,
短期可以通过元器件筛选来做到(成本可能大幅上升);
长期则提示了设计改进的方向 —— 即要寻找或发明一种新的电路方案,
使得在现有元器件质量水平下能达到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