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GPIO口实现串口功能

楼主(2017-04-21):
大家知道,STM32F100X系列的片子,有GPIO口和5个Usart/uart口。

我的问题是:
如果我要用两个GPIO口来实现USART功能该怎么做呢?
会不会对USART1有影响?

谢谢!

网友A:
用普通的IO模拟串口吗?
还是要干嘛

串口,我最多开过6个都没事(407)

网友B:
可以,两个GPIO通过一个定时器来实现模拟串口的功能很强大的。

网友C:
如果用同一个定时器,那么波特率必须一致吧

网友D:
软件串口很耗费CPU时间的,这个单片机自己的串口还不够多么??

网友E:
STM32F100X系列的片子,有GPIO口和5个Usart/uart口。

这是说 有 5 个 UART, 每个 UART 均包含最基本的 TxD, RxD 信号的通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