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编程问题

楼主(2017-04-21):
51单片机C语言编程。请问支持自定义结构体组成的数组吗?我在调试程序,错误很诡异,所以才会问这个,谢谢大家!
typedef struct student
{
       char name[20];
       int age;
}Student;

Student students[10];

楼主:
补充,我知道像这样:
         sbit bits[10]
是不行的,因为c51编程不支持位数组,所以联想到是不是不支持自定义结构数组

楼主:
好吧,支持,刚才遍了个程序试了一下,自己结个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我知道像这样:
         sbit bits[10]
是不行的,因为c51编程不支持位数组,所以联想到是不是不支 ...

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已经试过了,支持,谢谢回答

网友B:
C51编译器的确不支持位数组的定义,但楼主的帖子也有一些小问题,就是误将bit关键字写成sbi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