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1278

楼主(2017-04-21):
有人用过SX1278吗,扩频能不能消除互相的干扰,扩频是怎么用的?是不是就是每发射一次频率就跳到下一级,那么接收端是不是也跟着变?

网友A:
这个SX1278是很厉害的片子,LoRa领域基本是SX系列的应用

网友B:
与Bluetooth和Zigbee一样,大家一起跳,要不就无法收发数据和通讯了

网友C:
扩频有两种,一种是传输频率很宽,而且是连续的,功率谱较低,这也是严格意义上的扩频,具有很好的抗干扰特性。还有一种就是楼主说的跳频,跳频在数学上是扩频的一个特解,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扩频,因为其传输频谱是离散的,单个频点的功率谱并未降低,只是通过不断改变频率降低了冲突的概率而已,其抗干扰性不如严格意义上的扩频,但电路要简单得多,成本自然也低得多。跳频,当然要求收发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