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使用中断进行串口通信时候一个字节可以通信,多字节就.....

楼主(2017-04-21):
使用中断进行串口通信时候一个字节可以通信,多字节发送出来的数据就不对了,什么原因呢?感觉RxBuffer[ UART_RX_NUM] = UART1_ReceiveData8();这一段数据存不进去,求教

INTERRUPT_HANDLER(UART1_RX_IRQHandler, 18){
   u8 Res,i,len1;

if(UART1_GetITStatus(UART1_IT_RXNE)!= RESET)
        UART1_ClearITPendingBit(UART1_IT_RXNE);
          RxBuffer[ UART_RX_NUM] = UART1_ReceiveData8();
          UART_RX_NUM++;

      while(( UART1_GetFlagStatus(UART1_FLAG_TXE)==RESET));
          for(i=0;i<UART_RX_NUM;i++)
           {
             UART1_Send_Byte(RxBuffer[i]);
           }

            UART_RX_NUM=0;

}

网友A:
UART1_Send_Byte(RxBuffer[i]);
这个函数里面怎么写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1_Send_Byte(RxBuffer);
这个函数里面怎么写的呢

这个就是库函数里发送8字节的函数 我直接调用的他

网友B:
      while(( UART1_GetFlagStatus(UART1_FLAG_TXE)==RESET));
          for(i=0;i<UART_RX_NUM;i++)
           {
             UART1_Send_Byte(RxBuffer[i]);/*----------------------------数据互相覆盖了*/
           }

网友C:
楼主的代码跟谁学的,这么66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代码跟谁学的,这么666

自己在摸索,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 UART1_GetFlagStatus(UART1_FLAG_TXE)==RESET));
          for(i=0;i

我试了发送一个字节可以正常,两个就数据不对了,是发送不能用这个函数吗?求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库函数里发送8字节的函数 我直接调用的他

void UART1_Send_Byte(u8 byte)
{
    UART1_SendData8(byte);//UART1发送8位数据
    while(UART1_GetFlagStatus(UART1_FLAG_TXE)==RESET);//等待发送完成
}

网友B:
你的逻辑有问题。
接收到第一个字节你发送1字节,
接收到第二个字节你发送2字节,会导致后面接收的数据被覆盖掉(它在等待发送完成,不能及时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逻辑有问题。
接收到第一个字节你发送1字节,
接收到第二个字节你发送2字节,会导致后面接收的数据被覆 ...

那就是while(UART1_GetFlagStatus(UART1_FLAG_TXE)==RESET) 等待发送完成的不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while(UART1_GetFlagStatus(UART1_FLAG_TXE)==RESET) 等待发送完成的不要吗

关键不是它。
而是,你在一个ISR里面有后果未知的等待行为。

网友B:
void UART1_Send_Byte(u8 byte)
{
    UART1_SendData8(byte);//UART1发送8位数据
    while(UART1_GetFlagStatus(UART1_FLAG_TXE)==RESET);//等待发送完成
}
这段里面也有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不是它。
而是,你在一个ISR里面有后果未知的等待行为。

我试了把ISR里等待不要直接收到就发送出去 然后发送函数里也不要等待,  看得结果好像还是被覆盖了,发多个字节的时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把ISR里等待不要直接收到就发送出去 然后发送函数里也不要等待,  看得结果好像还是被覆盖了,发多 ...

收一个字节,发多个字节-------发送的时间肯定不够你难道就没有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一个字节,发多个字节-------发送的时间肯定不够你难道就没有想过?

难道是接受完给个延时吗,然后在发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是接受完给个延时吗,然后在发送

如果对方不受你控制,就不能延时

网友D:
发送每个字节之前都要查发送是否完成,while(UART1_GetFlagStatus(UART1_FLAG_TXE)==RESET);//等待发送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对方不受你控制,就不能延时

我这样修改了下,在中断里写接收到了2个字节的数据 就把标志位flagTxd置1,主函数里判断flagTxd是否置1,然后把数据给发出来,这样是收发没问题的,但是 if(UART_RX_NUM==2)这个计数的条件 我换成大于等1他就是一个字节正常收发,大于等于2他就是两个字节正常收发,多了少了都发的接受错误的数据,感觉 RX_MUN没有在2个函数同步操作,我想不通原因,纠结了好久

INTERRUPT_HANDLER(UART1_RX_IRQHandler, 18)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u8 Res,i;
      if(UART1_GetITStatus(UART1_IT_RXNE)!= RESET)
          RxBuffer[ UART_RX_NUM++] = UART1_ReceiveData8();
         if(UART_RX_NUM==2)
         {
          flagTxd=1;
         }
        UART1_ClearITPendingBit(UART1_IT_RXNE);

int main( void )
{
     u8 i,len1;
  //u8 ad[4],i;
  //fp32 cc=3.14;
  sysInit();
   while(1)
  {

   if(flagTxd==1)
       {
        // len1=UART_RX_NUM;        //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UART1_Send_Byte(len1);

      for(i=0;i<UART_RX_NUM;i++)
        {
           UART1_Send_Byte(RxBuffer);
          }
         delay_us(50);

          UART_RX_NUM=0;
          flagTxd=0;

       }

网友B:
UART_RX_NUM,flagTxd 这些变量,都在ISR和main两边有读写操作,容易产生同步问题。
特别的,flagTxd 在main里面从检测到,到使用结束,过了很长时间,出问题的机会大大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UART_RX_NUM,flagTxd 这些变量,都在ISR和main两边有读写操作,容易产生同步问题。
特别的,flagTxd 在mai ...

那这样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求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这样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求教

我把他们定义为volatile的变量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B:
   int bytes_to_send;
   if(flagTxd==1)
       {
       flagTxd = 0;                                    /* 收到信号马上清除 */
       bytes_to_send = UART_RX_NUM;     /* 马上把字节数复制出来 */

      for(i=0;i< bytes_to_send;i++)
        {
           UART1_Send_Byte(RxBuffer);
          }
         delay_us(50);
       }

网友B:
应该会好一点。
不过仍然不能够保证一定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会好一点。
不过仍然不能够保证一定没有问题。

今天一早过来试了一试,在主函数里收到信号了就立马清除,字节数也复制出来,调试的还是有问题,崩溃。谢谢你前两天给我的指导
if(flagTxd==1)
       {
         flagTxd=0;
        len1=UART_RX_NUM;        //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UART_RX_NUM=0;
       //UART1_Send_Byte(len1);
      for(i=0;i<len1;i++)
        {
           UART1_Send_Byte(RxBuffer);
          }
         delay_us(50);
       for(i=0;i<len1;i++)
        {
          RxBuffer=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