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ickit3编程无发识别芯片

楼主(2017-04-21):
Target Device ID (0x0) is an Invalid Device ID. Please check your connections to the Target Device.,提示如上,换过芯片后可以编程,电路没有问题,原芯片通电仍然继续工作,但不能进行编程,求教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芯片为pic18f45k20

楼主:
有人说是芯片被锁,求教解锁方法

网友A:
试试调高电压烧写

网友B:
是不是芯片不行哟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个人经验,检查ICSPDAT,ICSPCLK引脚是否有电容和电路连接,按照规范保证引脚编程是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