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带不起12个日光灯呢?谢谢

楼主(2017-04-21):
这个功能就是按下按键,继电器就闭合。现在就是接12个日光灯就出现问题,请帮忙分析为什么,谢谢!

网友A:
跟原理可能没关系,跟工艺可能有关。

网友A:
日光灯可以干扰电视机遥控。

网友B:
12个日光灯的总电流有没有超过 继电器的触点容量?
不能断开日光灯,是不是继电器已经挂了?

网友C:
控制的是LED日光灯吧,LED日光灯的开关电源,12个并连起来,那个主滤波电容还是蛮厉害的,接通瞬间,相当于短路了,继电器触点粘连

+5

网友D:
12盏灯并联在继电器触点回路里?不能关掉时检查继电器触点是否释放,其驱动是否撤离。如果驱动撤离了,触点没有释放,那么说明触点有粘连。电子镇流器型日光灯接通瞬间会有较大的浪涌电流,如果继电器触点容量不足或材料不满足要求,那么发生触点粘连也属正常。解决方法是更换合适的继电器,触点容量和材料都要考虑,容量优先。

网友E:
楼猪要学会用排除法分析问题,
告诉你答案跟教会你分析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非常重要

楼主:
目前把继电器改成UV-5要求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把继电器改成UV-5要求就没有问题了,

什么叫“继电器改成UV-5要求”?

网友E(2017-06-17):
楼猪有没有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