笙泉的ICP编程工具有哪些?

楼主(2017-04-21):
笙泉的ICP编程工具有哪些?

网友A:
笙泉的ICP编程工具可以直接从官网下载,ISP_ICP_Programmer,要求专用硬件配合,ICP硬件只能做ICP,可以对芯片做全片擦写,但不能用于调试。

网友B:
而ICE或者说是OCD工具可以调试,也可以当ICP工具用,但两个软件有区别,这个需要ICPProgrammer。这个仅就我所用工具而言,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