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输出噪声过大

楼主(2017-04-21):
(无正文)

网友A:
电源接了电容滤波了吗

楼主:
嗯,10uF并上0.1uF

网友B:
你的放大倍数过大也会有噪声。
如果是较尖的声音是自激了,要减小反馈回路包围面积,加消振网络

楼主:
再请教一下,为什么说要减小反馈回路的包围面积,包围面积会对反馈有什么影响?指点一下 谢了

网友A:
找本书看看把

网友C:
噪声, 可能来自外部的干扰, 还有地线. 那就要采用滤波和屏蔽得手段来减弱.

网友D:
也可能来自电路的元器件, 比如电阻, 设计中可以考虑尽量采用较小的电阻.

网友E:
一般的加个滤波设计的吧。

网友F:
同意,你得确定噪声的来源!

网友G:
输入输出信号的都采用滤波处理的吧。

网友H:
最主要的就是滤波处理的吧,,也可做数字滤波的。

网友I:
这个可以怎么解决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你的放大倍数过大也会有噪声。
如果是较尖的声音是自激了,要减小反馈回路包围面积,加消振网络
...

这个消振网络的着呢麽设计的?

网友K:
这个如楼上有位说的,,的先找到干扰源的吧

网友L:
减小反馈回路的包围面积,包围面积会对反馈有什么影响?  会吸收外界辐射来的噪声

网友L:
去噪声, 应该分析和找到主要噪声源头, 再来考虑怎么降低它
信号源里的噪声
电源噪声
放大电路的噪声?

网友M:
输出端简单的滤波设计还是必须有的。

网友N:
信号的滤波还是重点的

网友O:
这个是需要调节输出前的滤波部分的性能

网友P:
这个在PCB设计的时候就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