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AFE253的24位ad怎么用的啊?

楼主(2017-04-21):
各位大神好,我是一个学生,在毕业设计的时候老师推荐了msp430AFE253的芯片,要求用到24位的ad,但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输入端有两个啊,之前用的12位ad就一个输入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看不懂,求教。顺便求调试经验,谢谢啦

网友A:
可以使用差分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差分输入

就是电位差的意思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电位差的意思是吧?

是的

网友B:
参考一下MSP430AFE253的例程

网友C:
MSP430AFE2x1 上不可用

网友D:
是差分输入吗?

网友E:
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F:
就是差分信号输入,很多的ADC使用的。

网友G:
这个的采样速度怎么样?

网友C:
不同芯片不同的使用方法。

网友D:
就是正负电压输入差分信号。

网友E:
如果不使用差分信号也可以使用。

网友F:
24位ADC采集什么信号?

网友H:
这个你看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I:
msp430AFE253这个可以实现差分信号采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就是电位差的意思是吧?

差分信号,是这个。

网友G:
想做高速信号采集,这个能够实现吗?

网友H:
在datasheet有这个采集。

网友I:
msp430AFE253有三个输入信号采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就是电位差的意思是吧?

楼主搜搜差分信号的采集和前端电路设计。

网友K:
可能是差分输入

网友L:
差分输入,好好研究一下芯片说明

网友M:
这个是差分输入的,这个MCU的整体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