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转】称重传感器温漂如何解决?

楼主(2017-04-21):
漂移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所有的称重传感器均基于一种材料的弹性形变,不论其材质弹性如何良好,每次弹性回复后,总会产生一定弹性疲劳。在传感器使用过程中,由于弹性材料引起的漂移根据材质不同各不相同,但是只要是合格的产品,都在很小的范围。
另外,除了材料引起的漂移外,还存在一种更显著的漂移,即温度漂移。温度漂移是因为温度的变化而引起的称重传感器输出的变化,这种漂移也是因为材料的多重特性决定的。因为一种材料对称重敏感的同时对温度也敏感。通常称重传感器都要进行温度补偿。
第一种:
常用方法有桥路补偿法:把粘贴在构件被测点处的应变片称为工作片,接入电桥的AB桥臂;另外以相同规格的应变片粘贴在与被测构件相同材料但不参与变形的一块材料上,并与被测构件处于相同温度条件下,称为温度补偿片,将它接入电桥与工作片组成测量电桥的半桥,电桥的另外两桥臂为应变仪内部固定无感标准电阻,组成等臂电桥。有电桥特性可知,只要将补偿片正确的接在桥路中即可消除温度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第二种:
要消除称重传感器的漂移问题我们可以金硅共熔焊接方法,将扩散硅和基座之间采用金硅共熔封接,因为金比较软应力小,引压管是玻璃管将之烧结到硅环上,玻璃管和底座用高温胶粘接,为测表压,在玻璃管外粘接一金属管,通到大气中。扩散硅电阻条组成惠斯登电桥,用高掺杂的方法形成导电书,将电桥和分布在周边的铝电极可靠地连接起来,而不采用通常蒸铝,反刻形成铝带的方法,这样做有助于减小传感器的滞后,铝电极和接线柱之间用金丝压焊和超声焊,使接点处的电阻比较稳定。

网友A:
这两种解决办法都是蛮不错